立式的轴怎样转动,不用齿轮或带轮传动,可以用电机驱动吗,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2013-01-28):
要设计一个普通立式的轴,轴上安装锥形的板件,锥形板件直径大,重力大,需要转动,请问该如何转动呢,立式电机驱动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轴向负载

网友:
立轴底部应该有设计推力轴承承担轴向载荷吧。立轴的传动不能使用蜗轮蜗杆转向么?一定要立式电机?

网友:
承受轴向载荷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不能太大,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电机直接驱动,不太好吧,你又说重,启动电流不是会很大,停机惯性怎么控制

网友:
可以加配重

网友:
先細心估算荷重質量,慣性矩,最高轉速,最短制動及加速時間,分度最大許用誤差(秒/弧),才計算出該採何種支撐軸承或那種驅動器或電機特質,這並非麻煩事,而是錯估費用後很難再補回差價!!

网友:
纵向的载荷不是很大的话,建议用角接触球轴承( 7系列),轴向载荷大的话,用圆锥棍子轴承(3系列)。当然用推力球轴承是完全可以的,只是现在在普通的机械行业用得好像不是很多。电机最好不要让其承受轴向的载荷,对寿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