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件切断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3-01-29):
有一批型材的塑胶面板,ABS材料,截面跟电脑键盘差不多大,想截断成需要的长度,要求切断面光滑美观,用什么办法最好,激光切割行吗?

网友:
激光切直接就溶了,数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切割

水切割用什么设备啊,费用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切割用什么设备啊,费用如何?

水切割的设备好像蛮贵的吧,之前在展会上见过,真正的加工费用应该不是很高的吧。

网友(2014-08-19):
还是水切割吧

网友(2016-09-26):
水刀便宜,切面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