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直径与轴承内弹珠的直径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3-01-29):
深沟球轴承

网友:
这个去问问厂家把

网友:
厂家了解的比较清楚

网友:
轴承内外径大小与钢球直径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钢球直径的大小由承载负荷大小决定

网友(点评):
还有它必须保证最后一个滚珠(滚子)能装到辊道了!好像书上有那么一道题!

网友:
最后一个滚珠(滚子)肯定要装到滚道里了,需要计算一下装配角是否满足装配要求即可。

网友:
说错了,是填球角。

网友(2013-05-14):
     钢球直径Dw=0.3(D-d),D轴承外径,d轴承内径;0.3这个系数根据轴承直径系列可以调整(0.26-0.32)的;68,69系列取值0.28甚至更小,62,63就取0.3或更大,然后找最接近的英制尺寸钢球。例6204,20*47*14,钢球直径0.3*(47-20)=8.1,选取7.938.当然了,这只是一般算法,根据不同工况的需求(高速,重载等),钢球直径可以有较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