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olidworks经常崩溃

楼主(2013-01-29):
我的solidworks经常崩溃。有时候新建一个基准面就卡死然后崩溃,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避免!

网友:
2011版的没碰过这问题

网友:
2011版的,也遇到过,不是正版的,就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是你电脑配置的原因

网友:
应该不是电脑配置的原因吧,可能是软件的兼容性要差些

网友:
你电脑什么系统啊  和系统可能不兼容吧    我同学为了安装adams就把电脑上安装了一个xp系统   他原来用win7

网友:
电脑配置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你用的是盗版

网友:
你用的是正版软件么? 这个跟软件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把选项里的“备份/恢复”都关掉后崩溃情况大大改善,就是要注意自己经常手动保存下,否则半天工作后偶尔崩溃下就头大了。

网友:
我以前用的正版的也经常死机,可能就是电脑配置的问题。装配图一大了就开始慢了,要不就死机。

网友:
确实画零件多了之后,电脑跟不上了,电脑配置的问题吧,我一般经常要手动保存一下的,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