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三爪改夹头,哪位社友有好方案

楼主(2013-01-29):
我想把普车6136或6140的三爪改成类似于仪表车夹头的结构,主要就是希望工件跳动小和装夹时间短,希望哪位大侠有方案

网友:
可以用气动夹头

网友:
三爪夹弹簧夹头就可以,不过没仪表车床那样的拉杆锁紧装置,装夹会慢,弹簧夹头通用性不强,改液压卡盘才是正解

网友:
直接上液压卡盘。

网友(2013-03-23):
推荐液压的,气动的夹紧力小,而且多有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