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和fastca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29):
哪位高手知道mastercam和fastcam的区别,哪一个比较普及

网友:
Mastercam是美国CNC Software Inc.公司开发的基于PC平台的CAD/CAM软件。它集二维绘图、三维实体造型、曲面设计、体素拼合、数控编程、刀具路径摸拟及真实感摸拟等到功能于一身。它具有方便直观的几何造型 Mastercam提供了设计零件外形所需的理想环境,其强大稳定的造型功能可设计出复杂的曲线、曲面零件。 Mastercam9.0以上版本还有支持中文环境,而且价位适中,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是理想的选择,是经济有效的全方位的软件系统,是工业界及学校广泛采用的CAD/CAM系统。

FastCAM是一款全自动共边连割套料软件(当前版本V 5.10)
该软件主要针对数控切割机,包括火焰、等离子、激光和水刀等数控切割机,用于任意形状零件的绘图、编程、套料、校验和数控切割。通过FastCAM可以提高钢材套料率,有效节省钢材; 提高编程、套料和切割工作效率,有效提高切割生产效率。
全自动共边套料功能是在自动套料过程中实现矩形零件和非矩形零件,即任意零件不同边长的自动共边,无需手工编辑,自动处理不同零件的共边和连割,为防止和避免热切割变形,自动处理切割方向和穿孔点的位置,借用切割过的边缘,直接预热切割,避免穿孔。
编辑本段主要用途一是避免和减少零件间的切割间距,提高钢材利用率,二是共边切割使每个矩形零件少切一条或二条边,有效减少切割行程,提高切割效率,三是共边切割借用切割过的边缘预热,避免穿孔,减少预热时间,提高切割效率,同时有效节省割嘴和耗材。

以上百度,个人:Mastercam里有车,铣,割;FastCAM是主打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