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加工产品内壁

楼主(2013-01-29):
工件外圆90  内圆79  长136
现在需要在内壁径向刻双向螺线槽(24等分 均匀圆周 16*24=384片)
刻槽深度为1.6  宽度不大于1

现在想要用数控车批量加工    要怎么加工  求大神指导
邮箱ab742888598@163.com

补充内容 (2013-1-29 22:10):
384片菱形方块   不是滚花跟螺纹

网友:
没明白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在一个产品的内壁上刻菱形方块   现在刀进不去   不知道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呵呵,内壁滚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内壁滚花吧。

怎么弄啊?  可以具体点吗?  谢谢啦

网友B:
什么24等份啊,通的怎么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24等份啊,通的怎么进不去了

内壁一周24等分  工件是空心的

楼主:
内部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材料?槽的粗糙度要求?

网友:
先车24头右螺旋沟,再车24头左螺旋沟。根据螺旋升角(70°/2=35°)内孔直径计算螺旋沟导程。沟槽宽不大于1mm,深1.6,车刀牙型角等于小于34.7°。

网友:
这个零件的批量加工要求,有几种方法:
1、拉:用拉床,定制专用拉刀,拉刀可以有对称的六个齿型刀,两把刀,一个左旋,另一个右旋,相互对称,,一个零件分四次拉,左旋刀两次,右旋刀两次,再做一个分度盘。特点是效率高,但是投资较大,另外,由于齿小,刀具的耐用度可能较差,换一把刀成本较高。
2、将车床改造成专用设备,制作旋风铣头,这个零件的孔径较大Φ79mm应该可以。关键是车床原来主动力,从电动机传动到主轴,再通过挂轮系统带动丝杠再带动大托板,现在因为螺旋线的导程太大,车床主轴每转一转丝杠要转好几十圈,这是有很大困难的。需要将车床改成电动机带动丝杠,丝杠带动挂轮系,再通过挂轮带动主轴,实现丝杠每带动大托板走一个零件螺旋的导程,车床主轴转一圈。旋风铣头另加一个电动机驱动,好比是铣床,工作台的水平移动用一个电动机,铣床的主轴专用一个电动机。
3、用螺旋齿插齿机,定做专用插齿刀。具体哪个型号的插齿机适合,可以与插齿机厂家联系选用或是专门给你定制专用机床,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特别提醒的是,零件的孔与外径要同心,定位的端面要明确,不要搞错,否则零件的加工不易达到要求。

网友(2013-03-17):
你这就是内壁滚花

网友:
正反螺纹而已。

网友:
不是滚花就是电腐蚀

网友:
实在不行就做个套喷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