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上的这个M16x1.5的调节螺杆坏了,做12根要多少钱

楼主(2013-01-29):
一台设备上的这个M16x1.5的调节螺杆坏了,做12根要多少钱,用45#钢的调质

网友:
什么材料的?

网友:
150元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两位,不能这样压价的啊,这是恶性竞争,大家伤不起啊,统一一下

网友:
哈哈,楼上的两位真有才。。

网友:
100 元足够了

网友:
150-200应该要的,太便宜就不行了,要材料,要调质,要车,还是正反罗纹,要铣,人家也要吃饭的

网友:
原材料+热处理+机加+利润 150足够了

网友:
10块左右/件

网友(点评):
10圆一条你亏大本的。材料+热处理+机加工+人工+机械损耗,你才10圆/件???或者你可以说说你这么底的成本是怎么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