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钣金上的圆锥形的孔,是怎么加工的?谢谢

楼主(2013-01-29):
还有小圆孔,是激光切割的吗?那圆锥形的孔怎么弄呢?

谢谢了

网友:
扇形倒角钻

网友:
啊~啊~我也想知道呀!坐等高人回答

网友A: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冲床加工出来,量小且精度不高的话用钻床加工就可以了,精度高的话可以考虑坐标镗或者数控镗。

网友:
做个专用铣头在加工中心上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冲床加工出来,量小且精度不高的话用钻床加工就可以了,精度高的话可以考虑坐标镗或者数 ...

用钻床加工是在折弯前还是折弯后?这么个形状的工件怎么夹住?
谢谢了{:soso__4733417424240622513_2:}

网友(点评):
钻床的加工的话 折弯前加工 圆锥空是安装螺钉用的么?

网友(点评):
扩这个锥形孔,压板都不要用的,如果是6-7mm的小孔,可以利用几个冲出来的孔套在几个螺栓上面,防止产品扭转就可以了,左手扶正产品,右手可以操作转轴进给。

网友:
钻床加工最好在折弯后加工,这样尺寸容易保证。至于装夹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用机床的压板压在机床的工作台面上就可以。

网友:
圆锥孔是装沉头螺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用冲床加工出来,量小且精度不高的话用钻床加工就可以了,精度高的话可以考虑坐标镗或者数 ...

学习了!

网友B:
座等高人啊,美女的钻研精神可嘉啊

网友:
倒角钻

其实普通钻头磨下角度,也能用来钻这种孔

当然,上面有大侠说了,量大有专用冲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等高人啊,美女的钻研精神可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
量小可以激光切割+倒角钻倒+折弯机折
量大用级进模搞。

网友:
4楼的正解

网友:
感觉这个孔怎么像是拧沉孔螺钉用的呢

网友:
量小普通钻头钻,量大直接上冲床

网友:
折弯后线切割,然后用钻头过孔。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先打定位孔,然后用倒角钻,也叫划窝钻。又有90度和120度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