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丝调直切断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1-29):
今天在一间五金店铺前看到几台铁丝调直切断机,被切断的铁丝很细,大概为0.5mm。我想问的是:刀口进出的速度不大,怎么能轻易把铁丝切断?难道刀口处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刚学机械,还望各位前辈赐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你不是说了吗,铁丝很细,才0.5毫米,这个还需要多大的速度啊?

楼主:
我在家里用刀砍这么的一段铁丝,使劲了,也不见断。难道这个切断机的切刀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有当切断时,铁丝不需要用东西托住,只是一边被固定,这样的悬空也能切断?!,还有出刀的速度与铁丝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刚大一,什么还未懂,望详细讲下,谢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家里用刀砍这么的一段铁丝,使劲了,也不见断。难道这个切断机的切刀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有当切断时,铁 ...

你去建筑工地上去看看直径6mm—8mm的拉直、固定、切断的设备。

网友(2013-03-15):
有照片么,看看

楼主:
那时没有拍照片,以你的经验看,多大的铁丝,该配什么样的切割速度?谢谢。

网友(点评):
甭死钻在 切割速度 上,关于剪切已有资料说明的很详细,何不去看看先,再回来回帖。

网友:
网上初步多得很,叫钢筋调直机

网友(点评):
钢筋调直机能调0.5mm铁丝吗?

网友A:
0.5MM的铁丝还需要用机器校吗,拉直就是了

网友(点评):
7#网上初步多得很,叫钢筋调直机 8# 0.5MM的铁丝还需要用机器校吗,拉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MM的铁丝还需要用机器校吗,拉直就是了

是把成卷的铁丝切成等长的小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