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钣金折弯:红圈里的折弯怎么折?

楼主(2013-01-29):
如果折弯长度是4或者8毫米,那上下模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看来美女是从事钣金方面的工作

网友(点评):
嗯啊,正要入行,请大牛多指教啊

网友:
也学习一下,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来美女是从事钣金方面的工作

正要入行就搞这么难的钣金加工啊!
 我从事过三年钣金,但是都是电控箱柜方面的,没有高过这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要入行就搞这么难的钣金加工啊!
我从事过三年钣金,但是都是电控箱柜方面的,没有高过这么复杂的

我这不是学习基本知识嘛,起码要了解是个什么路数啊,做到心里有谱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学习基本知识嘛,起码要了解是个什么路数啊,做到心里有谱才好

找到工作了么?

网友(点评):
在找。不会的好多,压力好大

网友:
也不是很懂,应该是冲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到工作了么?

钣金干好了,工资也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去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能够生产像你上传图片的那样的产品的!
电控箱柜 太简单了;浪费生命啊

网友(点评):
某些类型的电柜不像大侠说的那样浪费生命,有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干好了,工资也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去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能够生产像你上传图片的那样的产品的!
电控箱 ...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B:
用2截上模 安装上模时不弯的地方空出来就行了

网友A:
刚才给你发的资料 收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截上模 安装上模时不弯的地方空出来就行了

2截什么样的上模?分别长多少?半径多少?{:soso__5899155349195397284_2:}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 建议你有时间去下钣金车间看看 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就一层纸的事 选上模一般是根据你折弯的R(图纸要求)来确定,长短是根据折弯工件长度来确定

网友(点评):
上模的宽度都有哪些尺寸的啊?最小是多少?我没什么现场经验,还望大牛您指点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给你发的资料 收到了吧

什么资料?没收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模要根据板厚来确定

比如T=1.0,下模一般是V6或者V8,上模看客户有没有内R要求

那上模的宽度呢?图中那样的折弯,怎么保证不压到旁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上模的宽度呢?图中那样的折弯,怎么保证不压到旁边?

上模有不同的宽度,根据你需要的长度来拼,不折弯的地方空出来不装折弯刀,懂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模有不同的宽度,根据你需要的长度来拼,不折弯的地方空出来不装折弯刀,懂否?

那一般钣金车间都备有哪些宽度的上模啊?是不是可以拼出任意宽度的上模宽度?如图中那样的折弯,是不是任意宽度都可以?比如3MM,6MM?
麻烦大牛指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上模

放心,折弯师傅会拼的,实在模具有限,开一个上模

{:soso__2963610521594548279_1:}

网友(点评):
像我单位,上模的话标准分段的有5 10 15 20 30 100 835,下模相同的,如果有以上尺寸拼不了的话,就只好用线切割,割你需要的尺寸

网友E:
图太小看不大清楚,未折部分甚至有可能是段差。不过,对于这种跳跃式的折弯线,一般来说把凹模分开就可以了,要求高的凸模也要分开,具体视工艺要求而定。如图,分开的宽度比未折部分折弯线略长一点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太小看不大清楚,未折部分甚至有可能是段差。不过,对于这种跳跃式的折弯线,一般来说把凹模分开就可以了 ...

谢谢大牛!那请问最短上模和下模分别都是多少呢?如果要折弯第一楼图中两边都有遮挡的部分,对要折弯的长度有什么限制吗?比如最小长度?角度之类的?

谢谢

网友E:
楼主展示的这个东西,实际加工时,凹模、凸模都要组合,只是有点麻烦,但是绝不复杂。纯粹的折弯部分在数控折弯机上还可以一次成型。凹模分三段放置,中间留空两个位置,两个空位的宽度只要比两段未折起的部分宽度略大就行。中间那段凹模要限制宽度,略小于中间折弯部分的长度即可。两端的凹模只要放好位置,长度可以不限。凸模的长度略小于整条折弯线就行,因为两边有折起的部分,要避免碰撞。凹模、凸模的位置要对好。
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让楼主明白。建议楼主最好找折弯的操作工给你现场加工一个,你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展示的这个东西,实际加工时,凹模、凸模都要组合,只是有点麻烦,但是绝不复杂。纯粹的折弯部分在数控 ...

那像图中那样的折弯,最小宽度是多少?上下模怎么配合?谢谢了,没什么机会现场学习,只能请教各位大牛了

网友(点评):
下模没多大要求,主要上模用分割模就行了,宽带和该折弯尺寸略小或一样大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像图中那样的折弯,最小宽度是多少?上下模怎么配合?谢谢了,没什么机会现场学习,只能请教各位大牛了 ...

不好意思,我不太会画图,不然画个图给你看看就很容易明白。对于图中的这个东西,假设那一小段的折弯长度是20mm,那么你必须使用一个略小于20mm的凹模,一般可以组合出15mm,这样折弯的板材两边露出一点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超过20mm,否则会与两边部分产生碰撞。凸模长度可以不限,为方便起见,可以直接使用宽度20mm的凸模。明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不太会画图,不然画个图给你看看就很容易明白。对于图中的这个东西,假设那一小段的折弯长度 ...

那像图中的折弯的长度,是任意的,还是有限制?比如我想设计成4MM,或者6MM的折弯,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长度多长基本没多大干涉,宽度方面主要是分割模的话有最小宽度的,太小了不行,刀承受不了。

网友(点评):
折弯长度需要考虑到材料厚度、模具槽宽。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结构,可选择冲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像图中的折弯的长度,是任意的,还是有限制?比如我想设计成4MM,或者6MM的折弯,是否可以?

问问折弯的家伙们,问他们的模具以及机床能加工的最小以及最大极限值,理论上只要你设计的尺寸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可行的。但有时候也需要尽可能简化一下工艺,有些东西能做但是不好做。折弯是体力活,只要不违背你的设计初衷,那么把东西弄简单一点吧,算是关怀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折弯的家伙们,问他们的模具以及机床能加工的最小以及最大极限值,理论上只要你设计的尺寸在这个范围 ...

{:soso__18001085270710408858_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干好了,工资也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去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能够生产像你上传图片的那样的产品的!
电控箱 ...

呵呵是的,复杂的柜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分割模就可以了,后续折弯也不干涉到那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像图中那样的折弯,最小宽度是多少?上下模怎么配合?谢谢了,没什么机会现场学习,只能请教各位大牛了 ...

类似这样的小孔可以连冲带折弯在冲模上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种连冲带折的不太大的零件,批量大的话开1付级进模可以搞定

网友:
分2节上下模即可 其实我觉得应该先熟悉折弯模具和折弯原理开始 很多问题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然后多懂点材料 搞钣金的懂材料、尺寸配合、表面处理很重要

网友(2013-03-1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那请问最短上模和下模分别都是多少呢?如果要折弯第一楼图中两边都有遮挡的部分,对要折弯的长 ...

有有相应的 经验表格的 !!!
查表就能确定 刀具和V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这样的小孔可以连冲带折弯在冲模上就解决了

赞同{: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3:}

网友:
看图片貌似是3MM的钢板,那样的产品折弯简单搞定。用三段模具将2个长出部分避开,即可折出。就你说的那部分4mm和8mm我表示无压力,因为貌似跟这折弯没有一点干系,同样避空。 还有就是该部分的长度是与模具高度有关系,因为太长会试产品顶到工作平台上,致使该部分变形或者折弯角度达不到。

网友:
建议楼主测试了再说,因为你对这个文字上的解释你比较难理解

网友:
哪边是切割还是冲出来的?如冲出,有点难度

网友:
根据板厚来算
上模  有尖刀和普通弯刀都可以
下模有V开口8MM  到   16MM 都可以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用散模折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2截上模 安装上模时不弯的地方空出来就行了

那下模还要开口了?

网友:
先用段模(3段)压伸出边,再翻身把长边压好。

网友: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段下模做个避让就好了呀,红圈中不是和前面那块压两个铆钉折上来一个道理吗?

网友:
刀不动槽子在不折的地方空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下模还要开口了?

恩 一样空出来就行了

网友(2013-05-09):
上下模的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像拼图一样,选项好上下模,工件折多少,模具拼多长,

网友(2013-06-29):
冲的时候直接翻边呀

网友:
干嘛不找一本冲裁模具图册看看再来问。

网友:
段差模上模下掉?

网友(2013-08-19):
看图片是局部先做段差,而后折弯时将下模避让开即可

网友:
两边都要折弯,就可以一起过来了吧

网友:
目测红圈为50x90的方空,配一个45宽上模,配一个45下模~~然后打好靠山 折~~~
要是我做的话 步骤1~2~3~4~5~6
因为有方空的关系 所以要频繁的调换上下模具 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2013-09-24):
分段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