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的钢淬火硬度能达到55HRC吗?

楼主(2013-01-29):
请教各位高手,Q345B钢淬火硬度能达到55HRC吗?淬火硬度最高能到多少HRC?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钢淬火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热处理是要改变组织成份,Q345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合金成份,属于漏网之鱼,热处理没意义。

网友:
     Q345是低合金钢(c<0.2%),通常钢的淬火硬度与含碳(C)量相关,因此此低合金钢直接淬火是不易淬硬的,淬火硬度达到55HRC更不可能。建议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
做个渗碳或渗氮应该就有达到的可能

网友(点评):
如果能的话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
表面渗碳,盐浴高频淬火。仅有可能性存在。完全没意义。

网友:
使用氰化物有可能达到此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了,只是国外来的图纸整的我很无奈,故到此问问高手们是不是真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
哈,楼主遇到的问题与我相同,至今未解。

网友:
达不到的,也没有必要和意义,含碳量太低了

网友:
我也回家把工程材料翻出来看看。

网友:
Q345B,是什么成分,是不保证的,参考成分16Mn,再者,你说是老外的,有这个钢好吗。

网友:
钢好吗    钢

网友:
这种钢材属于低碳钢,这种钢也可以淬火,但硬度最多也就是HRC38左右,所以一般不提倡低碳钢进行淬火!

网友(2013-03-08):
不知楼主用Q345材料是做什么零件,如果零件要求高一点的话,可以用45号钢加工热处理。Q345淬火没太大的意义。

网友:
没有可能的事情。不需要费力。

网友:
这么便宜的材料,没有意义

网友(2013-04-27):
也遇到过Q345淬火做轴承座及支架的

网友:
渗碳淬火,表面可以达到55以上,内部就小于40了,能用吗?

网友:
这是理论探讨(高端)吗?应该只能算个简单求助吧

网友(2013-05-27):
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根轴 材料ST52-3,国内就是Q345 16MN
/ s) V  m0 i( X0 U有硬度要求HRC 55,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国外的钢性能本身就与国内有区别,别说是这种钢换成国内牌号是多少。。只要在力学性能相近的就可以,楼主Q345B硬度想达到HRC55,你这图纸一出,热处理厂肯定是要干人的。 建议换材料吧。

网友:
高碳钢淬火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