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焊接符号 请教

楼主(2013-01-29):
如图这个焊接符号,那个G是什么意思,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
焊道用砂轮磨平

网友:
G是焊接完打磨的意思

网友A:
我也有疑问了,两竖线下的横线不是代表要求焊缝磨平吗?

网友(点评):
磨平的方法是用砂轮

网友(点评):
嗯,谢谢大侠们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疑问了,两竖线下的横线不是代表要求焊缝磨平吗?

谢谢~

网友:
我也学习中。有没有规范的画法啊?我一般用文字注明:焊疤磨平。这种标注你有木有查手册,规范是怎么来的?

网友:
日本的画法 G是日语砂轮发言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点评):
那我们转GB图的话,G可以不要,焊件磨平的话,基本都用砂轮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你要求磨平的话 至于是用什么磨平的那就不重要了。砂轮在焊接车间很常见,一般的焊接件都能用砂轮。

网友(2013-04-06):
那个G是英文打磨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G表示打磨,横线表示磨成的形状,意思是磨平,

网友:
应该是磨平的意思,我出图一般用文字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