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13和Q235 焊接

楼主(2013-01-29):
近来在搞一个Mn13和Q235焊接的项目,角缝焊,求助一下,选哪一种焊接材料,焊后无裂纹,板厚12MM,角缝焊。
除了焊材料,工艺也是关键,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兄弟,这两材料有时真的很难联系到一起,一个是高猛刚,一种很耐磨的材料,含碳量可以达到高碳钢的级别,而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属于低碳钢,那这样就显而易见了,Q235的焊接性能更好,只是另一种,不做处理,焊不焊得都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两材料有时真的很难联系到一起,一个是高猛刚,一种很耐磨的材料,含碳量可以达到高碳钢的级别,而 ...

哥们,现在有人玩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现在有人玩的就是这个啊

满足情况下,选Q235,便宜。好焊接,不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