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零件加工工艺(是圆管旋压还是车)?

楼主(2013-01-29):
感觉应该是旋压!

网友:
还是旋压好,这个加工简单些,如果要车,那么要选择外径要大于61的胚料,但是最小的外径却只有50,所会造成一部分的浪费。再说车的话,加工应该有些难度,如有不对请指正,我对车销不是很懂。

网友:
应该是车吧

网友:
旋压好些,节省费用

网友A:
旋压便于实现批量话生产,价格优势明显

网友:
我草。板厚。那果断的旋压啊

网友:
等厚的管壁,直接用大管缩口的吧?

网友:
旋压比较经济

网友:
冷敦,然后再车,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压便于实现批量话生产,价格优势明显

有类似这种旋压加工照片或示意图不?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类似这种旋压加工照片或示意图不?科普一下。。。

在网上 搜索一下"旋压"机 好多好多厂家的!
非常容易找到的! 百度视频里还有 这种机器的工作路线!
比你的零件复杂的多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高,而且没有批量的话,还是上车床上加工吧。

网友C:
旋压好,也快多了。关键是毛坯是不是要铸造啊。不然你浪费很多材料和加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高,而且没有批量的话,还是上车床上加工吧。

上车床能加工么?2.5的壁厚会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以我的经验看不会变形的。不知道你用实心的还是空心的材料加工。还有就是用什么材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压好,也快多了。关键是毛坯是不是要铸造啊。不然你浪费很多材料和加工时间

直接用接近规格的圆管不行么?

网友(点评):
可以,有接近现成的,省了铸造费用。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车的话,有点难吧,应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车床能加工么?2.5的壁厚会不会变形?

实心的棒料,管材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是Q235,好像强度不行,车的过程容易震刀变形。

网友:
旋压实际上也是在车床上加工的。

网友:
旋压,造物小百科上有例子,好,快,省,但这零件不会是塑料的吧

网友:
我公司做过类似的产品,是用油压机压的。效果还不错,效率也比车压高。

网友(2015-03-03):
模具缩口,扩口!

网友(2019-05-28):
旋压工艺会好一些,车加工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2019-06-27):
很明显是用镦头机加工的产品,一般用于冷配产品
楼主在提问题时第一得说明材质,在第二页才提了用Q235
镦头机其实也是液压机,只不过通过PLC控制进行多道冷镦,
这是冷配机加行业标准的结构,用镦头机加工是标准的加工方法

网友(2024-01-02):
如果不是批量生产不建议旋压加工,前期投入高一点和机加工比对。

网友:
方法1、旋压方法2、车个内芯/模具,用液压机压,用50的管子,类似扩孔工艺,但是模具压出来的圆整度会好点,扩孔的会有一片一片的痕迹
楼主这个是汽车上的尾管吗?

网友:
刚开始没看时间,竟然是10多年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