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用到一个手动液压泵,市面上找不到,可能需要定制

楼主(2013-01-29):
各位老师,小弟接了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个手动液压泵,在市面上找不到,可能需要定制,但不知道如何去找生产厂商,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介绍一下做液压泵比较的公司。液压泵的形式是这种,最大工作压力是30MPa,储油量100-300cc之间,流量排量没什么要求,外形尺寸不能太大,大概230x100x100mm左右。

希望得到各位老师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A:
干什么用?这么大压力

网友:
一模一样可能是找不到的,类似的多了去了,干吗非要一样一样的?30MPa的工作压力不算高,100-300cc的储油量也不算多,市场上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这么大压力

压力不是很大,最高压力有120mpa的,流量小,单柱塞双流量。楼主要30mpa的,这主要是汽保维修专用泵,单柱塞。不过油箱太小,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想自制的话渉及技术要求太高,一点建议;采用汽保维修专用手动液压泵,再配置一油箱,外接一油软管,一头接手动液压泵加油口,另一头接配置的油箱。

网友:
类似的话市场上多勒

楼主(2013-02-28):
引用 网友B:
压力不是很大,最高压力有120mpa的,流量小,单柱塞双流量。楼主要30mpa的,这主要是汽保维修专用泵,单柱 ...

不是自制,只是要用到,实验仪器要求提供最大20MPa,给个安全系数算出来要液压泵3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这么大压力

实验仪器用的,需要提供20MPa的压力

网友:
这个东西成品好像很多,不用定制吧

网友:
北京液压手动泵生产厂!我可以做,不过做一个价格肯定高,批量生产可以优惠!1861153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