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用到一个手动液压泵,市面上找不到,可能需要定制

楼主(2013-01-29):
各位老师,小弟接了个项目需要用到一个手动液压泵,在市面上找不到,可能需要定制,但不知道如何去找生产厂商,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介绍一下做液压泵比较的公司。液压泵的形式是这种,最大工作压力是30MPa,储油量100-300cc之间,流量排量没什么要求,外形尺寸不能太大,大概230x100x100mm左右。

希望得到各位老师指导,万分感激!

补充内容 (2013-1-30 17:12):
补充一下,液压泵的图片在8楼,液压泵的缸径是50mm,长220mm。

网友A:
山东德州有,你买一个就是了,我用过,一般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好了,我以前做阀控的时候都是自己做的,但是压力没有那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手动泵

油箱呢?不会是外接或者是固定在油箱上?

网友:
你好,我是山东的,我这里有你所需的手动泵,怎么联系?我的邮箱as2350356111@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德州有,你买一个就是了,我用过,一般使用没有问题,

先谢谢老师的意见。因为这是用到实验仪器上面的,外观和尺寸都有要求,山东德州的我查过,都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泵

不是这种,是跟CP-180差不多的,就是尺寸要求小点,我在贴上贴了图的,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点评):
很漂亮很精致啊,方便将样本传我邮箱吗QQ294863059.谢谢

网友(点评):
额,这个不是样本,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箱呢?不会是外接或者是固定在油箱上?

张老师你好,那油箱跟泵是一体的,通过一个高压油管连接到液压缸去的。我上了图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

楼主:
补充一下液压泵的图片,还有外形尺寸是:缸径50mm,长2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好了,我以前做阀控的时候都是自己做的,但是压力没有那么高!

我只是用到这种泵,不是要加工生产的

网友(点评):
去年年中我们还买了俩个呢,市场上有啊 不过我们买的是稍大号的 350长 70的

网友:
市面应该有的

网友:
我们专业做这个的,有兴趣加我啊,QQ 457312978  备注机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