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关于G71车圆弧

楼主(2013-01-29):
本人新手,第一次用G71编程,圆弧车出来的感觉不对啊,下面是程序
T0101G95
M03S600
GOX40Z1
G71U2R1P1Q2X0.2Z0.1F0.2
N1G0X60
G1Z-8.69F0.1
N2G02X0Z-13.5R96
GOZ200

那里不对,求解释,求高手编个我看看

本人用的华中的系统,附件是图纸

网友:
没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网友:
华中系统不熟悉!~

网友:
g71u2.0r1.0
g71p1q2w0.2u0.2f0.2
这样试试看

网友(点评):
高人出现了

网友(点评):
G71两行,第一眼没看出来..

网友A:
如果你仿真是前置刀架  应该是G03 X0.00 Z-13.5 R96.00 F0.05

网友(点评):
高手出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仿真是前置刀架  应该是G03 X0.00 Z-13.5 R96.00 F0.05

G03不是逆时针吗,那不反了吗,我不是用的仿真,真机床。

网友:
报警了么 试试
G02X0Z-13.5R96
N2G0X40

网友:
前置刀架走刀請看圖紙上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G03不是逆时针吗,那不反了吗,我不是用的仿真,真机床。

真机床如果是前置刀架顺时针圆弧查补也是G03

因为ISO标准是后置刀架制定的

网友:
盲孔 用G71做?

网友(2013-03-23):
你差了两步,G71U2,R1;,G71P1Q2U0.3W0.1;另外G060后面的下一步还差G1Z0.

网友:
厉害啊,能想出大圆弧用G71开粗。像我这个猪脑壳就只晓得用来开粗台阶轴或孔。受教了!

网友:
真心不懂

网友:
T0101 G95
 M03 S600
GO X40 Z1
 G71 U2 R1
G71 P1 Q2 X0.2 Z0.1 F0.2
 N1 G0 X60
 G1 Z-8.69 F0.1
 N2 G02 X0 Z-13.5 R96
GO Z200

网友:
这个东西明显用G72方便啊

网友(点评):
G72断面进到更快

网友:
前置刀架的话,有个简易的方法记住车圆指令。G02(顺时针)用于凹弧加工,G03(逆时针)用于凸弧加工。

网友:
这个产品部适合G71指令,直接编一个子程序,来调用就好了。

网友:
后面在加个精修程序

网友:
华中系统不太懂,我习惯用法兰克系统

网友:
前置刀架,用G03零点起刀就行,加上刀尖补偿

网友:
用G71?才学做的吗?

网友:
这个圆弧要用G03。。从起点到终点的走刀轨迹是逆时针的。

网友:
第三行和最后一行的程序应该是G0而不是GO

网友:
对华中系统不太了解,但感觉应该用刀补

网友:
这个r96的盲孔应该用g03编

网友(2013-05-16):
这个....要看你是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

网友(点评):
哦。。错了都是G03..

网友:
哈哈,难以置信。这么多大虾眼力不好使?。原来是我搞错了

网友:
这样的编程是做不出来的分好几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