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工业级角磨机的免扳手拆装压盖螺母的人性化设计

楼主(2013-01-29):
本人朋友给我寄来一把美国里奇X4系列的充电角磨机,其实我已经在有些帖子里隐约提到过这个角磨机的好处了。先点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设计,这个角磨机本身转速远没有交流电源的快,估计也就8000来转,但是它使用了一个软启动电路来限制角磨机的初始转速过快的弊病,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我应该已经有合理的解释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为什么要给一台钻速本来就不高的角磨机加装软启动电路呢?

角磨机上砂轮片时其实压盖螺母是不需要上很紧很紧的,这个我在16多年前接触角磨机用下来几次就知道的,因为压盖螺母是会砂轮片工作时贴合螺母而被自动带向拧紧的旋向,所以那个压盖螺母不需要上很紧。只要拧紧到稍微有那种前后两端两个金属法兰与砂轮片实际贴合到的卡滞到的感觉既可以,这个力度如果换成扭力我估计也就0.X到数个牛,可能一个牛的扭矩都不到。这个估计肯定不很准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力度对于一颗螺母带有很深的滚花纹来说徒手拧是很容易实现的。我身边只要我认识的使用安装角磨机的人我都不惜余力的提醒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之后都照此操办,实际下来可靠度非常高,从来没有出过压盖螺母失效退出造成的伤害,虽然极偶然的时候我自己看到使用安装薄切片时有启动时声音不对而停机时发现压盖螺母在往外退旋的现象发生,但是那是因为有人把使用过的切片的内圈片搞大搞坏了,主因并不在操作方法失当,而是磨切片自个已经有缺损造成的。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装紧角磨片时不应该很紧的,其实这个可以推广到磨床砂轮片的安装上,毕竟很多磨床砂轮片还没有表面贴住的金属片保护了,有些两面内圈平面有个纸圈保护垫什么的,有些产品就什么也没有,内圈有一圈水泥什么的薄壁保护层,但是如果大家安装磨床砂轮压盖过紧还是很危险的,砂轮片可能从中心被压裂吧,当然那种20毫米之类厚的砂轮片压碎的可能性很少有,但是很多碗型砂轮只有10来毫米薄,所以碗型砂轮之类的薄砂轮都有缓冲保护纸片什么的,或者使用大盘片压盖螺母以降低压盖对砂轮的压强。

推行滑翘开关,非常集约化的安全设计,用过德国设计的角磨机的人都知道一点,这个比那种拨钮开关安全多了,但是这个不解释了,先看看滑翘开关上部的指示灯,这个是类似一个电流表的设计,如果角磨机在负荷状态就会点量两盏灯,目前我还没有用这台机器工作过,这两个警示灯指示亮度应该可以变化,就像一个简易电流表的设计,负荷多少可以通过警示亮度表达出来的吧。这一点未经证实。不过我能证实的一点时,这两个指示灯还有一种功能,或者是这台机器还有一种安全保护机制,就是滑翘开关闭合通电时,然后再插入电池时2个警示灯高亮,并且马达不得电,马达是无法运转的。

网友A:
到底是以人为本,软启动可以避免冲击,国产的就不行,一接通电源通常都会抖动,很有可能抓不住,造成操作者损伤。不过楼主的东西价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以人为本,软启动可以避免冲击,国产的就不行,一接通电源通常都会抖动,很有可能抓不住,造成操作者 ...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应该说跟电气方面不是在重点上,重点是它这是在机械上的考量。因为我已经测试过几个品牌的直流角磨机,包括在百安居里2010年刚上市的日立充电角磨机,后来也测试过RYOBI牌充电角磨机,还有包括很多其它充电工具都是满功率启动的所以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角磨机的锯片直径比较大,运转惯量是比较大的,这一点很多使用角磨机(交流角磨机)的新手第一次开角磨机时可能都会被吓一跳的。因为那个惯量造成的机器跳动十分明显的。但是这个真的不是重点,不过也快接近要点了。

楼主:
角磨机上砂轮片时其实压盖螺母是不需要上很紧很紧的,这个我在16多年前接触角磨机用下来几次就知道的,因为压盖螺母是会砂轮片工作时贴合螺母而被自动带向拧紧的旋向,所以那个压盖螺母不需要上很紧。只要拧紧到稍微有那种前后两端两个金属法兰与砂轮片实际贴合到的卡滞到的感觉既可以,这个力度如果换成扭力我估计也就0.X到数个牛,可能一个牛的扭矩都不到。这个估计肯定不很准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力度对于一颗螺母带有很深的滚花纹来说徒手拧是很容易实现的。我身边只要我认识的使用安装角磨机的人我都不惜余力的提醒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之后都照此操办,实际下来可靠度非常高,从来没有出过压盖螺母失效退出造成的伤害,虽然极偶然的时候我自己看到使用安装薄切片时有启动时声音不对而停机时发现压盖螺母在往外退旋的现象发生,但是那是因为有人把使用过的切片的内圈片搞大搞坏了,主因并不在操作方法失当,而是磨切片自个已经有缺损造成的。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装紧角磨片时不应该很紧的,其实这个可以推广到磨床砂轮片的安装上,毕竟很多磨床砂轮片还没有表面贴住的金属片保护了,有些两面内圈平面有个纸圈保护垫什么的,有些产品就什么也没有,内圈有一圈水泥什么的薄壁保护层,但是如果大家安装磨床砂轮压盖过紧还是很危险的,砂轮片可能从中心被压裂吧,当然那种20毫米之类厚的砂轮片压碎的可能性很少有,但是很多碗型砂轮只有10来毫米薄,所以碗型砂轮之类的薄砂轮都有缓冲保护纸片什么的,或者使用大盘片压盖螺母以降低压盖对砂轮的压强。

网友:
限速启动可能是电气部分的问题,在选配电池的额定电流比较接近工作电流的时候,启动电流过大对锂电池来说可能引起火灾。
但是楼主说得那么神秘,难道会是自动找正,补偿这类的反馈动作?留个记号。

网友(点评):
楼上的解答是完全了?工作自锁这种简单结构所有砂轮机都有的,跟高档低档没啥关系吧?失望了...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你理解的太浅了,工作自锁砂轮机这种通过螺轴压盖螺母本身所具有的,这也是所有单转向螺轴旋转工具都具备的,我有必要提出来吗?你应该理解更深一层些的。

网友(点评):
也就初始加速度降低,防止加速过程中因为惯性力让嫫母松脱?只要螺纹长度够长有3,4牙完整牙就可以在后面自动上紧。

网友B:
楼主是想说,软启动时用来配合那个有滚花的螺母上紧砂轮片的!
呵呵,楼主好大胆啊!
既然楼主是这样认为的,建议自己上个砂轮片实验一下,最好把大家常用的砂轮片都装上实验一下,包括切割片,打磨片,百叶轮,钢丝轮等,并录下视频上传给大家看看!不过建议楼主先搞定工伤保险!
另外建议楼主千万别带手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说,软启动时用来配合那个有滚花的螺母上紧砂轮片的!
呵呵,楼主好大胆啊!
既然楼主是这样认为 ...

朋友,这个设计在德国早就有先例了,德国麦太保出过的一款125毫米角磨机,售价2000RMB的,用的也是同样的设计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这个设计在德国早就有先例了,德国麦太保出过的一款125毫米角磨机,售价2000RMB的,用的也是同样的 ...

不一定吧,麦太保的wps 7系列就是只有免工具换砂轮片的功能,但没有软启动的功能。而且麦太保的快换方法跟什么软启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吧,麦太保的wps 7系列就是只有免工具换砂轮片的功能,但没有软启动的功能。而且麦太保的快换方法跟 ...

那你还没考虑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光靠手指松不开这种失败率呢,加装了软启动就可以把手指松不开的机率大大减低。麦太保WE14-125型角磨机那个最高转速就被限定到8000转,低速挡才2000转,这类被设计的工作转速挺低低的角磨机开机时的瞬间惯量冲击就很不明显了。其实工业设计或者说人类为了实现某些事而做设计,当然最简易最可靠,但是为什么设计出来的东西有些则简单不了呢,就是为了提高功能与性能,但是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的逻辑关系,越增加功能越想提高性能的同时他们两者应该会相互制衡。最后设计出来的物件可能是综合考量的结果,成本也很重要,当然考虑不周的设计比比皆是,或者说世界上只有考虑不周的设计,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还没考虑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光靠手指松不开这种失败率呢,加装了软启动就可以把手指松不开的机率大 ...

松不开?你没见过新的麦太保吧,没看过说明书吧!麦太保的方法根本不存在松不开的可能性,呵呵

那个巨大的红色按钮就是用来松开的,怎么用?自己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不开?你没见过新的麦太保吧,没看过说明书吧!麦太保的方法根本不存在松不开的可能性,呵呵

那个巨 ...

你可能是没真正干过活的,我是造船厂工人,用角磨机的时候非常多,还有直磨机,当然我没开过磨床,但是我用过角磨机多了,很多时候角磨机的砂轮是挺难松开的,巨大红色按钮是锁住大锥齿轮的,当然上面这台麦太保角磨机我没有买过,也没有用过,它这台要价2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么贵,我没有买,我认识的一个普陀区电动工具发烧友他认识麦太保代理商,前年花了2000元出头搞了一台。2000元买台125毫米的830瓦角磨机是不是高烧的厉害,我手头的密尔沃基AGV14 125 EX角磨机可比他这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是没真正干过活的,我是造船厂工人,用角磨机的时候非常多,还有直磨机,当然我没开过磨床,但是 ...

其实这个结构大多数角磨机上都有,用途也差不多,真正干过活的人都知道怎么利用这个按钮在完全不用啥工具的情况下吧砂轮片弄下来,呵呵,不过一般都是公家的才这么干,自己的下不了那狠手。麦太保可能算是个特例吧,他的这个按钮厂家允许这么干。

网友:
哦,忘了说了,其实麦太保的快拆系统里面还包括一种不是简单的滚花螺母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