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双联过滤器符号,最左边和最右边的是什么哦

楼主(2013-01-29):
如图

网友:
应该就是个双筒过滤器

网友:
是不是需要更换滤芯的指示机构呀

网友:
是不是机械式的阻塞指示器,当压差发讯器不可靠的时候,用机械式的最可靠。
还有这个双联的过滤器是一用一备吗?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3-02-28):
怎么里面的看着像是弹簧啊

网友:
最左边和最右边?不会是那两个油缸吧?

网友:
发个图给你 看看,

网友(2013-04-21):
跟旁边开关构成压力传感

网友:
一个功能完整的双筒过滤器

网友:
类似与储能器,当你切换过滤器是,压力会下降,这样压力开关没有压力了,系统有压力连锁的话,就调停了,有了这个储能器你切换过滤器,压力会保持,系统不会停止工作。呵呵,给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