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折弯的内半径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3-01-29):
同样的板厚,怎么做出不同的折弯内半径?
谢谢{:soso__12342869587623965288_1:}

网友:
主要和折弯机的上模顶角半径有关系,圆弧越大折弯半径越大,小则小。

网友:
跟折彎深度和下模V坑大小也有一定關係. 此版移往鈑金製造那版, 或者有更多高手解答

网友(2013-03-11):
有经验表的  一般情况下 查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