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垫片的磨削

楼主(2013-01-29):
       这种调整垫片,材料20钢,厚2.5毫米,内孔直径40,外圆直径50,要求两个端面的平行度0.01,厚度2.5±0.05。厂子里面的老工艺是内孔、外圆车到尺寸,车光一个端面,然后割下来,每个端面留0.2mm的磨削余量,然后以光出的端面为基准,翻来复去的磨两个平面。但是由于光出来后的面不平,上磨床后磁铁把垫片吸平,磨削平后,垫片又会弹回去。所以最后平行度始终达不到要求,平行度在0.03-0.05。
       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
上双端面磨床加工快速高效,一分钟可以磨100个以上。

网友A:
采用弹性夹紧机构,使薄片工件在自由状态下实现定位与夹紧,在工件与磁性工作台之间垫一层0.5mm厚的橡胶,当工件受磁性吸引力作用时,橡胶被压缩,弹性变形变小,从而可磨削出工件的平直平面,反复磨削几次,可满足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下午我去试试。

网友:
你这个比较薄,只有2-3个厚,这样的薄片由于有弹性,先检查磨床吸着面是否干净,有无杂物,在磨平面时,电磁盘不能将垫片完全吸平,有些地方下面会有间隙,造成磨出来的薄片厚度不均。所以,在磨这样的薄片时,应该将砂轮修磨锋利,吃刀小一些,多翻几次面,这样磨出来的活的平行度应该会好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弹性夹紧机构,使薄片工件在自由状态下实现定位与夹紧,在工件与磁性工作台之间垫一层0.5mm厚的橡胶,当 ...

这个办法好啊

网友:
钳工怕钻眼,磨工怕薄板

网友C:
在工件与磁性工作台之间垫一层0.5mm厚的橡胶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点评):
没事的 你仔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啊

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工件与磁性工作台之间垫一层0.5mm厚的橡胶会影响精度的。

那怎么办?

网友C:
下面的基准精度做高,直接吸在工作台上,可以用真空吸盘,不需要退磁等工作。精度又能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基准精度做高,直接吸在工作台上,可以用真空吸盘,不需要退磁等工作。精度又能提高。

真空吸盘不懂耶。

网友:
我的提议是余量放太多,平一面,割下2.65mm足够了。何必放那么多磨量。不变形才怪

网友:
造成变形问题原因很多,车床基准面不平也是原因之一,但可能性比较小,大多数问题是磨床问题。
薄板用磁性工作台时,吸力不能过大,不想办法的话,反复次数再多,还是会变形,最简单的办法是调整吸力,,用最少的吸力装夹工件,才能减少变形。用薄橡胶也是办法之一。砂轮的修整也很重要,太细也会造成工件发热而变形,2mm不算薄,变形不难控制,我公司磨床工作500mm大的异形工件,6mm厚,平面度可以控制在0.005之内,机加工就这样,学会不难,精就难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今天看到公司一张正在加工的图纸,磨床加工5mm厚40×50方的工件图纸要求平面度平行度都是0.002mm,我们的磨床工真是高手

网友(点评):
厚度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