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内轴带动外轴反转

楼主(2013-01-29):
红色表示为轴承,如何让内轴带动外轴反转?

网友A:
没太懂。。在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在说清楚点。

动力源在白色的这根轴,如何带动绿色的轴反转,比例是1:1

网友(点评):
转数比例是1:1

网友B:
装齿轮吧

网友:
反转,还要1:1,有意思,估计也就齿轮了,

网友:
要是使用行星齿轮可以使其反转,但是要是1:1,就有难度了。我也没有想到好办法,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三个锥齿轮配合如何?

网友:
做成齒輪軸。使用行星輪試試看。不過這要改變內軸的軸徑

网友C:
将差速器反用,固定四个小锥齿轮,两边的大锥齿轮各连接一个轴,即可反向且等速。

网友(点评):
对头,差速包,固定原输入轴,两边半轴转向相反。

网友:
使用齿轮

网友D:
伞形齿轮!
两轴端均为伞形齿轮,再用伞形齿轮过渡。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伞形齿轮!
两轴端均为伞形齿轮,再用伞形齿轮过渡。OK!

考虑过了,不好安装

网友(点评):
要反向就必须要过渡,也可称为反向联轴器的。

网友:
插个销么好啦!

网友:
反向旋转用惰轮就行,1:1是角速度还是线速度?这个得计算

楼主:
请大家画个图贴上来

网友:
呵呵,要做直升飞机吗?只1:1还不够,动态可调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差速器反用,固定四个小锥齿轮,两边的大锥齿轮各连接一个轴,即可反向且等速。

能否上个图?

网友:
可以安装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个图?

差速器工作原理的搜索结果_360图片搜索

网友C:
如上图,大锥齿轮固定不动,则上下两个小锥齿轮当过轮,左右轴等速反转。

网友:
行星齿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上图,大锥齿轮固定不动,则上下两个小锥齿轮当过轮,左右轴等速反转。

你说的这个原理我知道,但是如何套入这个机构是个难题,传动轴不能在侧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原理我知道,但是如何套入这个机构是个难题,传动轴不能在侧面。

如你第一简图,两大锥齿轮面对面分别与一轴,二轴连接,小锥齿轮在中间分别与两锥齿轮啮合,小锥齿轮安装架需与机座固联,你也可以想象一个T型传动箱,输入轴之锥齿轮分别与左右输出轴之锥齿轮相互啮合,再假设输入轴之锥齿轮滑套在轴上,当转动左边轴时,右端轴将反向转动。

网友E:
直接做一体不就行了,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做一体不就行了,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直接做一体能实现反转?

网友:
零齒差機構也許是你需要的,可試試!!

网友F:
期待高手巧妙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高手巧妙设计

本人也在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齿轮吧

能否详细点

网友:
留个名,以后来看高手怎么解决的.你们这样的成本高.不适合采用.还不如改型

网友G:
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将差速器反用,固定四个小锥齿轮,两边的大锥齿轮各连接一个轴,即可反向且等速。

中间那就要有固定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样行不

传动比不是一了吧!

网友:
讨论那么多。也不说下尺寸。

网友:
空间不够。只能做空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间那就要有固定点了吧

自己找合适的齿轮呀.我就是随便画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间那就要有固定点了吧

可与机架相连。

网友:
1比1的差速齿组嘛··打算做共轴直升机啊?
参考这个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d-24273-1-1.html

网友:
必须要一楼这种形式么?

网友:
用花键吧,但是轴承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样行不

思路很好,我试试。非常感谢诸位的帮助。

网友:
这个不要外力?

网友:
这个不难,用伞齿用皮带轮都行。内轴和外轴是两个方向旋转。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的手腕部分

网友:
坐等楼下高见

网友:
肯定是行星轮,我是没有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