銑SUS304溝槽和光邊,鎢鋼銑刀頻繁折斷,求教

楼主(2013-01-29):
最近銑削SUS304的板子,在銑環形溝槽和內腔側壁時,鎢鋼銑刀頻繁的折斷,YG6X的銑刀,銑削的時候都是側刃切入,但是所有刀折斷后發現底刃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損銑環形溝槽的時候用的6mm銑刀,轉速250轉/min,進給20mm/min,深度1.7mm
銑削內腔側壁時用的是8mm和10mm的銑刀,轉速250轉/min,進給20mm/min,深度9mm

我想各位前輩幫忙分析一下這個斷刀大概是什麽原因造成的,順便問一下做SUS304應該用什麽材質的鎢鋼銑刀比較好,謝謝

PS:這個活和我沒啥關係,是師傅讓我幫忙查一下,所以進給參數可能有些出入

网友A:
6mm的刀250转貌似太低了吧
怎么也得400~500转左右啊
切削深度还行走到速度也不算快啊

网友(点评):
我也覺得鎢鋼刀這個轉速有點慢,不過師傅說開粗要這個轉速

网友:
线速度太低,2-3千的转速刚算正常,开沟槽是满负载加工,分屑能力要好,刃尖要倒角增长寿命,也要有足量切削液。像这种槽的话,目前最流行的大切深的摆线加工。

网友(点评):
擺線加工麼,我回頭看看,謝謝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刀,铣環形溝槽时应该用2刃的键槽刀,如果用三刃(或四刃)的,是容易折断的。

网友(点评):
二刃,三刃,四刃都斷掉了

网友(点评):
以前我做这么细的槽,一般会找二刃旧刀,磨到最短来使用。

网友(点评):
唉,舊刀新刀都斷完了,只能叫廠裡買新刀來磨了

网友(点评):
放假之後,讓加工中心操作工說服師傅同意磨短了試試,現在一點問題都沒了,連毛刺也少了很多,謝謝了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总结一下:
每刀切削量太大
刀具受力不平衡
我自己觉得,可能跟走刀方向有关:
不锈钢本身是个韧性黏刀不好机加工的韧性材料,热膨胀系数又跟钢差别大,要不反向进给试试?

网友(点评):
開粗用逆銑可以麼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工件没有冷硬皮的话,应该试试顺铣,原因是逆铣初始切入量少,越来越大;顺铣的话初始切入大,越深越小。这样能减小黏刀对刀具的影响。还有楼上说的两瓣刀,你看是否试试,我没真正明白他的意思。

网友(点评):
應該是沒有冷硬皮的,樓上的意思是銑槽的話用三刃四刃的銑刀會排屑不暢容易窩住

网友(点评):
底刃磨损严重,好像感觉是侧刃不够锋利,刀疤刚性又不够,导致径向挤压令刀疤弯曲。试试侧刃前角降低或者负得更多;减少切削深度试试?如果刀疤刚度不足,顺铣的话变型更严重,可能不行。

网友(点评):
3Q,等新刀來了試一下

网友:
1转速太低。2注意冷却液,不锈钢如果发热的话粘刀所以需要快速冷。再不行就是你买到水货刀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点评):
冷卻的話應該沒啥問題,我也覺得轉速太低,還有做不鏽鋼應該用什麽材質的刀,YG6X行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6mm的刀250转貌似太低了吧
怎么也得400~500转左右啊
切削深度还行走到速度也不算快啊

主要是不锈钢这种材料发粘且韧性足不利于加工 所以不推荐高转速 以减轻刀具磨损 6mm的刀具强度太低了  直径小 转速低线速度自然也低 你可以先试试   倘若再有折断的现象出现 仔细观察一下刀具的刀刃是否锋利 若是磨损而断的的话 就得抓一下规律  曾经结果一份订单实在不锈钢板上开一道4mm宽的回型槽 深度2mm 当时我用的机床是日本进口的 这个机床高转速最低转速时1000转 当时用的是1000转 切削深度0.5 F120 不过我用的4mm的刀刀刃用线切割割掉了一部分留下6mm左右的刀刃 强度能好一些

网友(点评):
把刀磨短估計師傅不太捨得,不過也只能這樣了,今天問過師傅,說是一開始打過500轉,不過切削效果實在不堪,才改250轉的,關於磨損,我們銑環形槽的時候由於槽與內腔有部份連接,所以銑槽也是側邊切入,

网友(点评):
但是斷裂的刀側刃倒是沒什麽磨損,底刃磨損的十分嚴重,幾乎可以說是損毀了

网友B:
我觉得是转速进给都低了……
不锈钢材质粘,速度慢容易闷刀,才断刀。
我推荐使用超级粉末高速钢铣刀,比硬质合金便宜,并且韧性能好一点。
都选短刃型的
开槽用2刃,φ6,切深1.7mm情况下 转速1300 进给50
铣侧面选四刃的。φ8 切深9mm 切宽0.8mm情况下 转速1400 进给200

网友(点评):
之前也用過白鋼刀,確實不容易壞,但是公差很難保證,一直都銑的小了

网友(点评):
是超级粉末高速钢,不是单纯的高速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转速进给都低了……
不锈钢材质粘,速度慢容易闷刀,才断刀。
我推荐使用超级粉末高速钢铣刀,比 ...

是否可以考虑粗加工用白钢刀,精加工用硬质合金刀

网友(点评):
內腔是先用白鋼刀開粗的,但是銑側壁時鎢鋼刀依然斷,而槽子師傅希望直接一次幹出來,而且說實話吧,廠裡也沒有刀柄多裝一把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不锈钢这种材料发粘且韧性足不利于加工 所以不推荐高转速 以减轻刀具磨损 6mm的刀具强度太低了  直 ...

要是是这宗情况的话 我倒是担心你们加工的这个零件的材质好像不对头呀  我们当时也是加工的304 用的是钨钢的键槽铣刀

网友(点评):
料單上寫的是0Cr18Ni9,看表像也像是這種不鏽鋼,不過如果成份或是組織有什麽問題的話我就看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