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把车这种环槽的专用车刀刀片要多少钱?

楼主(2013-01-29):
请问做一把车这种环槽的专用车刀刀片要多少钱?工件材料是 34CrNi3Mo,这种T形环槽的直径大概有1米。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好像少了点
你这个槽让我觉得像是要买吧T型铣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好像少了点
你这个槽让我觉得像是要买吧T型铣刀

这个有点深,建议先用棒铣刀铣到深度,然后用T型刀加工侧面,建议准备两把不同直径的,这个深度太深,材料强度又大,一次加工可能较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深,建议先用棒铣刀铣到深度,然后用T型刀加工侧面,建议准备两把不同直径的,这个深度太深,材料 ...

现在主要是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车刀的话就算是做这种轮廓的也没法用啊  怎么也得做两把刀啊 左右偏刀

网友(点评):
对的是两把车刀,一把往上,一把往下。

网友:
惊叹!要车床车出这种形状!的确很难很难哦!楼上说得对,绝不能一把刀搞定,而且也不止两把刀。这个是外径上还是内径上的槽?

网友(点评):
外径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好像少了点
你这个槽让我觉得像是要买吧T型铣刀

网友(点评):
T形 车 刀 要两把 左右各一把,先用槽刀割槽 再左右 开工

网友:
勾刀的刀疤最多只有3.5mm厚.刚性不够啊,考不考虑换个方法呢?用立铣带分度头,不过槽型应该做不到完全方的。

网友(点评):
外径的环T槽还是车的,刀把厚度3.5mm刚度不够,可以高度方向加强,不过确实有难度。

网友C:
我在以前工作过的公司里就做过这种刀,就是7楼所说的哪样的。用高速钢W18的,好象出厂价格是170-2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以前工作过的公司里就做过这种刀,就是7楼所说的哪样的。用高速钢W18的,好象出厂价格是170-250吧。

我们用打算的是用含鈷的高性能高速钢。我想用机夹刀杆,然后定做这样的硬质合金机夹刀片(YT15)试试,不知道定做这样的硬质合金机夹刀片要多少钱。

网友:
做个焊接的T型槽铣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型嘈的要求高么 要是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卧式铣床用圆工作台装夹 T型槽铣刀加工这个零件 注意的是用T型槽铣刀加工的底部有过切现象。

网友(点评):
T形槽刀,刀怎么放得进去呢?

网友:
不容易加工 会拉刀 也容易断刀

网友D:
没太明白这个槽在外径上还是端面上,还有就是图纸上面有没有下刀位置,如果是装配用的话一定有装配用的孔或让位,如果有,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先切一个稍浅的槽,然后换刀杆略粗的刀停车状态手动从让位处进刀,切槽到尺寸然后停车从让位处手动退刀,这样可以让刀杆强度尽量高些。如果是端面槽就相对简单了,可以用T形刀在铣床加工了,这些前提都是需要先加工出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明白这个槽在外径上还是端面上,还有就是图纸上面有没有下刀位置,如果是装配用的话一定有装配用的孔或 ...

是先把中间的那条直曹车到位,再用这种沟槽刀插进去车两边T形的部分。所以呀整个到头宽度必须小于直槽的宽度。

网友:
我天天车这种槽,用一把20*20的白钢刀,线切割割好,磨一下就可以车了,看你这也没精度,那是相当的简单啊,

网友:
傻啊,不能用合金刀的,我都不敢用。就你那7MM的槽用合金刀,还不一下就88

网友:
要不我来给你们车好了,加工费80一只,怎么样,价格公道,保证质量,两台肩14保证在0.01以内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工厂地点在哪里?加工费80我们这里估计要800。

网友(点评):
80是我给你做,一般80-150之间,我是意思是给你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打算的是用含鈷的高性能高速钢。我想用机夹刀杆,然后定做这样的硬质合金机夹刀片(YT15)试试,不 ...

用硬质合金的机夹刀估计强度不够,如果一定想用硬质合金就用焊接刀吧,不过加工这样的槽,还是用高速钢合适。

网友:
现在主要是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车刀的话就算是做这种轮廓的也没法用啊  怎么也得做两把刀啊 左右偏刀2 D  u) h/ R9 e&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