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系统跑位

楼主(2013-01-30):
滚珠丝杆配伺服马达联轴器的单轴系统(整个控制系统就是一个伺服电机),总是向一个方向跑位,跑固定2点300mm,每次多一点可能0.0几mm,累积越来越多。

请教各位。

网友:
应该是联轴器没锁紧,或是其他需要紧固的地方没有紧固。如果机械因数不是的话。那就是电器的原因了

楼主:
有察看联轴器和机械固定位置,都是ok,而且复位原点后就又ok了!

网友:
你的丝杆与螺母是不是有回程差

楼主:
回程差是什么意思?但是刚开始很稳定的啊,运行一个月之后才出现这种跑位?

网友(点评):
螺纹旋合的间隙

网友:
运行一个月之后才出现这种跑位,就比较大可能性为磨损后,产生间隙造成“回程差”等原因
有些运动控制器有设置 间隙补偿参数控制
你可以换套丝杆与螺母看看,或者使用双螺母,双螺母中间增加个弹簧

网友:
另外固定丝杆的角接触轴承座,轴承可能造成的间隙也需要检测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回零检测

网友:
既然系统原点复位就能消除,很有可能是系统参数的问题。系统允许误差设置过大。

网友:
我们也出现这种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
只能每次都调回来

网友:
软件还做回零了?如果软件没有做回零点,这个问题不奇怪。刚做一个两轴系统,每个循环都回零点,即使有回程间隙,也不要紧。

网友:
我倒认为是部分零部件没有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