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产品的通孔,请教

楼主(2013-01-30):
测量一产品的通孔要求Φ5.1±0.05,自己设计通止规上下限怎么设计,应该不是直接用它要求的上下限来设计。

网友:
是的。按尺寸的上下限设置通止端。以前我司给的公差是3到5μ。你5.1的孔 3μ的公差带差不多了。通孔和盲孔注意排气孔的问题就是了!通端长度一般要略大于孔深。

楼主:
我看错了应该是英寸,所以应该是Φ5.1±0.127.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公差有必要做通止贵吗?用通用量具就可以测量。

网友A:
T: Φ5.0035 上差0 下差-0.011 磨损极限 4.973
Z:   Φ5.227   上差0 下差-0.011

网友B:
量规的公差带不能随便设置,国内的量具要参照GB/T 1957-2006 光滑极限量规.技术条件的要求设计。

网友:
关于检具、量具有没这方面的设计准则和标准?倘若零件尺寸合格,但检具、量具精度过高从而超差,判定零件不合格,咋办,一直纠结,苦于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求高手继续讨论!

网友(点评):
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出现

网友:
有国家标准可以参考的,还有一本书《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这上面也有讲检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规的公差带不能随便设置,国内的量具要参照GB/T 1957-2006 光滑极限量规.技术条件的要求设计。

谢谢,下载下来,系统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 Φ5.0035 上差0 下差-0.011 磨损极限 4.973
Z:   Φ5.227   上差0 下差-0.011

4楼是正解,我也经常算这个公差。

网友(2018-08-26):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