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焊接平台的强度及变形问题

楼主(2013-01-30):
本人现在制作一个焊接平台,平台尺寸6500mm*4000mm, 上面板预采用35mm厚板子,机加工后剩余30mm。

面板底部想用工字钢搭框架,工字钢我想用I25a,平均间隔1500mm排列。加工后平面度要求0.5mm

本人现在不会运用三维软件分析结构强度,所以在此请教各位社友:

1、这么大的平台加工后剩余30mm是否能保证强度

2、工字钢I25a,是否合适。(也想用I32a,没有数据心里没底啊)

3、底部工字钢布局是否合理,有没有好的布置方法

网友:
采用工字钢I25a,强度以及挠度没问题,当时刚性以及稳定性能差了点,还是建议采用大一号的比较稳妥。经过计算,梁的间隔可以满足需要,30厚可以!

网友(点评):
乐于助人,好社友啊!

网友(点评):
谢谢社友的热心帮忙,能贴个图吗

网友(点评):
负载都没有,你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上个图,直观些!

网友:
无法做出判断,无论采用何种材料都是为了满足工作需求,但是在强度问题上,结构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选材,就拿你的支架来说吧,如果受力平板底部正好有支架,那么支架材料利用率很高。材料什么时候利用最高?不是受扭、也不是受弯,而是受拉或者受弯。在机械设计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是要尽量使受力点与支持点重合或接近。

网友:
如何联接与安装?校平?

整体去机加?

网友(点评):
整体焊接,然后用人工气焊大致调一下平,然后去机加工

网友:
你要放多重的东西都不知道,拿什么算???

网友(点评):
平台上面就放一些结构件,可以看成是均布受力吧,平台上工装加上工件应该有十吨,不会有大的冲击力

网友:
上面板预采用35mm厚板子,机加工后剩余30mm,焊接变形5mm加工余量不够吧。

网友(点评):
焊接后,人工大体调平一下,估计可以够加工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8-04-03):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