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怎么把零件的一个面转换成曲面?

楼主(2013-01-30):
solidworks中怎么把零件的一个面转换成曲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放样,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样,曲面,

大哥··能说具体点啊

网友:
等距曲面,距离设为“0”

网友:
可以用拉伸

网友:
照4楼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说具体点啊

在新建草图的时候用弧线。那个指导教程多玩几回,你的提问会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新建草图的时候用弧线。那个指导教程多玩几回,你的提问会更准确。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零件表面转换成曲面?
应该是用曲面分割零件比较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