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形弹簧被压缩变形时,是怎么形变的?

楼主(2013-01-30):
碟形弹簧被压缩变形时,是怎么形变的?是内孔收缩,还是外圆扩大,还是内孔,外圆一起变化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蝶形弹簧变形到底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
内孔变小外圆变大,具体变多少要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计算。

网友:
力是相互作用的,受力就会变形,外圈变形了,与之相接触的内圈也会变形。

网友A:
发张图你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张图你们看看

不好意思,没看懂。能解释下吗?

网友A:
这图是我做的蝶形弹簧形变分析。
基本坐标在底平面上,
底下的数值是表示各种颜色的位移量单位是mm
我比较懒只给出了位移总和,(其实x,y,z三方向的图是可以分别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我做的蝶形弹簧形变分析。
基本坐标在底平面上,
底下的数值是表示各种颜色的位移量单位是mm

懂了,谢谢!

网友:
还得下载!不看了!

negtive -1 你想怎么看?

网友(2015-05-12):
威望不足,回帖试试

网友(2015-10-18):
为什么还要威望去下载

网友: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德国人。结论有点意外,碟簧在压缩时,内外径是不变的,而是围绕OM点运动。

网友(2020-10-15):
没有用过碟形弹簧

网友(2021-06-17):
参考这个研究分析,就有答案了。

网友(2021-07-27):
这个解释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B(2021-09-09):
孔变小,外圆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变小,外圆变大

一点不错。就是这样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