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英制锥螺纹怎么编程

楼主(2013-01-30):
请教各位前辈英制锥螺纹RC1 1/4怎么编程啊,,,就知道长度是29,,内螺纹

网友:
编程无外乎牙距和进给对应即可(转1圈,进给量为一个牙距,尽量保持整数),英制换公制自己查表百度有

网友:
网上百度一下,查出大径,小径,螺距,篇程G32,G92,G76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