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这两个孔怎么定位?(精镗)

楼主(2013-01-30):
这两个孔是组装后一起镗,请各位指点下,怎样定位夹紧比较好?

网友A:
简单办法是做2个销辅助定位。

网友:
最好按设计基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办法是做2个销辅助定位。

用下箱体底面定位?用上箱体侧面定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下箱体底面定位?用上箱体侧面定位可以吗?

个人感觉用上箱体的侧面比较好,侧面加上那个大孔、再外加一个工艺孔(或者就在现有的孔上选,加工的精度高点),从设计上说,要加工的两个孔跟侧面的孔应该是有要求的,否则装上轴后配合可能出问题。夹紧就是压上侧面的法兰了,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用上箱体的侧面比较好,侧面加上那个大孔、再外加一个工艺孔(或者就在现有的孔上选,加工的精度 ...

哈哈,多谢了

网友:
你做的什么型号的机床?

网友:
普通镗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