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干双头蜗杆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3-01-30):
明天干蜗杆双头  模数3  图纸标注导程为38.84    直径39   工件总长304    蜗杆在中间长度60   蜗杆两边的直径25    如果是你你怎么干

网友:
没干过蜗杆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或者那么干,不行就随便干。

网友(点评):
兄弟!有才 可以随便干!

网友(点评):
呵呵 班门弄斧了

网友(点评):
世外高人

楼主:
不好意思  导程应该是16.84    图纸是多写了一竖

网友(点评):
吓我一跳.....5m的双头蜗杆导程怎么会是30多,原来写错了.!!

网友:
广告来啦,还可以这么干。

这个6头蜗杆,粗加工即可达到DIN8精度(200秒加工完毕),淬火后SKIVING(刮削)。

图纸如下: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太强了

网友(点评):
请教老大铣蜗杆的那把是什么刀来的?看着像燕尾槽刀?

网友(点评):
的确是一种整体硬质合金的成型铣刀

网友:
不要以为我是吹牛逼哦。

网友(点评):
大径48,小径40,8头,螺距100

网友(点评):
风大师真牛逼 。。。

网友(点评):
由于保密问题,图片已经撤销

网友(点评):
呵呵 这个工件我也加工出来了 等一会传上图片 试验件

网友(点评):
可惜 加工时间太长 大概十六分钟

网友(点评):
你太抬举小弟了 在你面前用不起这个字

网友(点评):
这个程序还有点问题 加工之间长,由于受刀宽限制,我排了三刀,刚开始还行,等加工到大概一半时 中间那一刀已经没意义了 所以我想吧中间那一刀给逃过去 这样又可以省下几分钟了 还没想好呢

网友(点评):
看来你的宏程序已经出神入化了~

网友(点评):
和你比我还差的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或者那么干,不行就随便干。

我觉得得那么干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或者那么干,不行就随便干。

给老板开工资叫他干

网友:
错了吧倒程应该是1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