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阀线圈Y10换向时作用,为什么要进302单向阀?

楼主(2013-01-30):
303阀线圈Y10换向时作用,为什么要进302单向阀?为什么要用两个液压源?谢谢

楼主:
303阀线圈Y10换向时作用原理?  306阀要动作只有Y11通电才行吧?线圈要连锁吗?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LZ306标注的应该是同一型号的阀,而不是同一阀吧,不然真的是搞不懂了!

网友:
303是合流阀,两泵同时供油给y6通电时,满足一台泵供油流量不足,当y7y8工进时,y10断电,由左边泵供高压油!当y1y2y3y4工作时,y11通电,由右边泵供油!不知道我理解有误没,请指点!

网友:
Y10带电时,302关闭,因为右侧经过减压阀301,单向阀发302右侧压力低于左侧,所以单向阀不通,也就是说306阀油压为左侧泵提供。

楼主:
这个是污水处理用的压滤机液压回路。Y1,2,3,4线圈和y10是连锁的吧!双油泵应该是增压的吧,右边压力的应该是高于左边的吧?

Y11在什么情况下工作呢?压力继电器控制哪个部分呢?老师来指点下!
     A1  B1  A2  B2  主要控制滤布张紧,A3 A4  B3  B4  控制滤布纠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