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台车床上使用两套变频器,来代替主轴变速与走刀箱变速,可否?

楼主(2013-01-30):
在一台车床上使用两套变频器,来代替主轴变速与走刀箱变速,可否?

我也不懂电器方面的知识,但是这个想法有点意思?是一个广西合山网友想的一个注意,就是说利用一个程序或者什么简易系统联动控制两套变频装置,这样就可以简易实现限定速度差,这样就不需要原先的走刀箱了,走刀速度与主轴转速之间的联动变速锁死一直是比较烦心的是吧。这样锁定差速比是不是能够车出设定好的等距螺纹了呢?这是关节点,要能车规制的螺纹是很重要的性能。
我也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种联动的控制方式的简易车床呢?这个也是一种数控车床的是吧?对数控技术实在不懂,难为大家听我啰嗦了。

网友:
简易系统联动控制两套变频装置的差速比比较不靠谱。

网友:
首先说明常见的品牌变频器都是可以设定多段速的,在机床主轴方面的应用也是很多的。一些大负荷场合还是需要齿轮变速增加扭矩的。虽然可通过变频器对电机实现调速,但电机在低速时的扭矩是很有限的。

网友:
异步电机有滑差的!

网友:
没看到有这么做的! 车削量小或者车削比较软的材料兴许好用! 而且不能长时间使用,发热是个大问题!
车削进刀量不能大了

网友:
就像普车改数控那样不就行了,主轴用变频的,走刀用伺服电机,加个数控系统?

网友:
加工量小的话也许能行,加工量大了负载大了估计误差就会很大,最直接的就是车螺纹乱扣。个人观点~

网友:
成本会减小,质量也随之下降......
又便宜又好,天下没那么容易的事...

网友:
用变频器本身转速是有一定的误差波动的,不能得到稳定的螺纹。另外变频电机在低转速时的输出功率下降的厉害,不适宜做切削加工。最好的办法还是用伺服电机(现在步进电机系统与伺服电机系统差价很小,伺服系统的性价比很高),系统读取主轴的转速,然后驱动伺服电机进行切削进给。

网友(2013-03-01):
采用数控车床,主轴用变频的,走刀用伺服电机,再加个数控系统就可搞定啊

网友(2013-08-28):
可以咨询下专业的变频器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