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6A02的锻铝叶轮用什么牌子的刀?开粗、精工

楼主(2013-01-30):
请问您加工6A02的锻铝叶轮用什么牌子的刀?开粗、精工
求高手!

网友:
叶轮我知道,什么铝叶轮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铝材可以使用PCD刀具,刀具寿命长,表面光洁度高。

楼主(2013-04-07):
应该用什么工艺最合理?

网友:
铝用合金刀啊,效率高 表面好,吃刀量和速度设置合理几乎不会有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