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涅利精轧机组辊箱调整丝杠问题,求技师~

楼主(2013-01-30):
我厂达涅利精轧机组的辊箱丝杠最近接连断裂,都是靠前的基数架次,起初以为是疲劳断裂,因为这批辊箱已经使用尽5年没更换过丝杠,可是之前因为断裂的新丝杠最近又发生断裂,我怀疑是预精轧机组给料规格过大,使其轧制力过大,使其断裂的,可是量尺发现料型比较好,所以来这里求助能人帮忙解决问题,到底有什么样可能能使其丝杠断裂???或者哪个工厂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下,谢谢~~~静待~~·

网友:
这个是998的专业,我真不懂

网友:
简单问题了,

先看丝杠自身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进口的丝杠都没有问题,国内配件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去到现场一看,就是丝杠自身的问题,

确定丝杠没有问题以后,再就是工艺问题,看预精轧最后两架,现在预精轧有平立的,有45度的,孔型是不同的,假如预精轧不过载,辊环没有异常,又没有发现特殊问题,你在精轧空过一根看看,打碎,逐点测量,就会发现问题,看料型是否有问题?逐步排除,料型有问题,改料型,马上就可以处理掉,

以前遇到过各种问题,比如精轧辊环对应辊缝的参数不对,还按以往辊缝设定,马上就出问题,还有就是水冷段有问题了,导致头部低温,各种问题都会有的,

这个,你肯定要就近请一个很厉害的家伙,到现场给你看,估价有20分钟就看清楚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不过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根据图纸显示,两轴中心距最小开口度是192mm,可以使用的辊环最小直径是191mm,轧辊上的齿轮直径是194.062mm,以上的数据全部都能达到,但是两根轧辊轴的齿却咬合到一起了,这样就会出现两根轧辊轴互相咬合,惰轮和副尺又分别和轧辊轴的尺咬合,虽然转向都是互相的,但是这样可以吗???是图纸出现了问题??还是理论可以这样,不会照成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