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经常烧坏不知何故

楼主(2013-01-30):
厂里有一台端面车接触器换了5个了,启动的时候吸住了,啪一声,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要么是容量不够,要么是接错线了。

网友:
一般可能是水货电器产品吧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笼统了,大家不好回答你的问题啊。请描述一下接触器的型号,负载情况,损坏过程等。

网友:
和我这的气泵一样,很大的可能是你的电压低了,机床的功率一样电压低必然导致你的接触器的通过电流高,电流高就容易烧,呵呵,我说的对呢还是对呢就给点评一下吧

网友:
很多原因的! 有时候灰尘太大,或者铁屑进去了,造成短路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功率太大,检查一下负荷

网友:
你应该说明一下,到底是线圈烧了还是触点烧了。线圈烧是电压用的不对,触点烧是容量不够或是负载有问题。但愿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了,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不是修理的,好象是触点烧了,烧了然后空气开关跳了,有一次不跳,把总闸都烧了。因为那机器不是正规产品,看上去很大,没大用,不过不用它又不行。

楼主: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功率不够大吧

网友:
估计有短路,或者功率太大

网友:
楼主是用的山寨的吧

网友:
是不是出线绝缘不太好了,功率大了发热造成短路呢。

网友:
电机三相电流不对称是主要原因,一般是线圈中有短路,用钳形表检查一下便知。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有部分型号的产品有两种电压,一种是额定工作电压,一般为380V50/60hz,另一种是线圈电压,在此可能是220V50/60hz。楼主在使用这种接触器的时候千万要看清楚线圈电压,不要把220V的线圈接在380V电压上,这种接法保证你有多少接触器都会烧坏。而且也比较符合楼主所描述的故障现象,就是通电一会儿就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有部分型号的产品有两种电压,一种是额定工作电压,一般为380V50/60hz,另一种是线圈电压,在此可 ...

谢了

网友(2013-03-14):
线圈电压注意了没有?

网友:
接触器以下,那里短路了吧,或者电机烧了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