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屑装置

楼主(2013-01-30):
公司机加工钻削时,切屑很长缠绕在钻头上。我想在平台上加一个断屑挡块,切断切屑。但是没见过断屑挡块什么样子。

有见过说说大致形状原理。如果公司有的发个照片哇。
谢谢啦  ....

网友:
钻一定深度停顿一下再继续钻。

网友A:
我们直接放块材料在孔的旁边,铁屑自己就断了。。

网友B:
一般断屑的话有几种常用的方式:
1. peck feed drilling 就是一般的深孔分段进给钻孔
2. Drilling with chip brake cycle 指的是加工过程中,进给是有停顿的进给的
3. 伺服控制进给,也可以实现以上两种功能

普通的自进给钻孔动力头就可以完成以上加工工艺,不需要额外的断屑装置。
想了解的话我给你发几张功能图片?里面有这几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直接放块材料在孔的旁边,铁屑自己就断了。。

安全性的考虑呢?如果要固定的话,怎样的固定方式不会太麻烦,费时?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什么产品。机加工是需要非常灵活的工艺。比如大而浅的孔可以再钻头上磨断屑槽,小而深就用深孔钻。很多时候工艺排的好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真的需要用断屑器,最简易的就是自己做一个。

网友(点评):
自己做一个磁力表座那种形式的支架,支架上连接一块厚点的铁板就可以了,但是效果上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断屑的话有几种常用的方式:
1. peck feed drilling 就是一般的深孔分段进给钻孔
2. Drilling with c ...

有停顿的进给我试过,效果不好。降低转速增大进给有比较好的效果。因为我试验的是20的孔深度也不太大。准备再试验下30的深度100的孔,看看效果。请问下分段进给是怎么一个方式?

网友C:
最常用的的办法就是用啄钻方式,外加降转速加大进给解决断屑问题。

网友:
赞, 啄钻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全性的考虑呢?如果要固定的话,怎样的固定方式不会太麻烦,费时?

磁力支座,我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知道磁力够不够啊。我们公司有很多φ30,他们都是几个工件一起钻,每个板厚30左右,所以孔深相当100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常用的的办法就是用啄钻方式,外加降转速加大进给解决断屑问题。

降转速大进给我试过,可以。啄转似乎效果不佳

网友:
在磨钻头上下功夫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停顿的进给我试过,效果不好。降低转速增大进给有比较好的效果。因为我试验的是20的孔深度也不太大。准 ...

你看下我放的PDF里面有一个图示是peck feed drilling的过程,比较清楚。

网友: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直接放块材料在孔的旁边,铁屑自己就断了。。

转速和进给很重要

网友:
上加工中心,用G83连续钻削。多简单啊

网友(2013-03-13):
降转速,提高转速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