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水刀加工

楼主(2013-01-31):
本人现在下料斗用线切割,就是放电加工,精度好,可以直接上磨床还比较省材料(材料比较贵)。但是线切割速度真的受不了慢啊~
所以来到本板块向各位大侠了解下水刀是怎么回事~
1.水刀加工精度能达到多少?(正负0.1?)
2。水刀加工效率如何?能达到横切面多少平方每小时?(本人主要10~16毫米钢板)
3 成本如何(耗材加电费)
4. 切割缝隙有多大啊

网友:
10~16毫米钢板,使用激光吧

网友:
可以水刀加工,定位精度还可以,耗费应该不高,切割缝隙比较大在0.5以上,效率肯定是激光加工高

网友:
水刀的价格在10万到100多万,
电费肯定比线切割少
精度±0.1mm~±0.05mm
切割缝隙0.4mm
3米/分钟

网友:
切缝宽度至少 1MM
15MM厚的钢板估计0.5m/min

网友:
水刀,是使用水为切割介质,石榴砂为补充材料的目前唯一一种冷加工方式,不会改变切割材料局部成分。另用高压泵把水加压到300-400MPA,从直径0.8或者1.02的导砂管中以大约3倍音速的速度喷射出来,可以切割除了钻石以外的任何物质。通常材料的切割厚度在0-150mm,速度根据材料和质量要求有关,想要质量好速度必然要打得慢,但比线切割肯定要快得多。水刀主要的优势在于20mm以上的钢板以及不限材料,如果只是切割钢板,那么在20mm以下,可能激光切割会比较有优势,但是如果切割有色金属尤其是铝合金板材的话选水刀会比较好。

网友:
水刀在切割头中有俩个关键的易耗品,一个叫导砂管,一个叫宝石喷嘴。导砂管是通过粉末冶金制作出来,极高硬度但是非常的脆,有点像陶瓷,宝石喷嘴是人造宝石,中间有一个0.35mm的细孔,高压水先通过宝石喷嘴到导砂管中和石榴砂混合经行切割。国标规定水刀的切割精度在0.1正负,进口品牌有的会自定0.05正负,对于想要买水刀的用户还是要自己实际切割测量是否能达到自己想要的质量,必须要做市场调研的。对于加工速度要看质量要求,10mm钢板,粗糙质量是200mm/min   较好质量是90mm/min   极好质量是60mm/min;  15mm钢板,粗糙质量是120mm/min  较好质量是58mm/min   极好质量是40mm/min。粗糙质量是指切割面会有一个倾斜度,大约在0-2°之间,并且表面有少许的切割痕迹。当然这和宝石喷嘴,导砂管也有关系,全新的肯定质量会好点。一般宝石喷嘴寿命在40小时,导砂管寿命在0-180小时不等,进口的寿命会长一点,价格当然也贵。   至于成本,主要的组成是电,砂,水以及易耗品,我拿37KW的泵来说(压力可以达到380-410MPA)每小时耗电大约25度工业用电,每小时耗砂约25KG(国产砂一公斤在0.6元-1元,进口砂在1.7元-2元),水主要是冷却水多,切割用水很少,每小时不到0.3吨。易耗品刚才我说过了,当然在高压泵中也有易耗品,用户需要详询个生产厂家了。至于切缝,这取决于导砂管,1.02孔径的导砂管大约切缝是1.1,0.8的切缝大约是0.85。    希望这些会让你大体了解一下水刀,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们公司水刀是用来切纸的,切钢板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