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钢的硬度问题大家谈谈看法

楼主(2013-01-31):
为什么用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维氏硬度来分别用,用一个通较为简单啊,虽然有的检测的是表面有的是。。但是他们之间有互换关系么,这方面我知之甚少望大家予以指点。

网友:
为什么温度单位有华氏,摄氏,开氏呢。

网友:
不同的测试方法,就有不同的表示方法!其实之间没有严格的互换性.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硬度测试方法。

网友:
类似于比例尺,检测不同硬度的精度不同。
能拿卷尺量的东西,你会用游标卡尺量吗?一样的。

网友:
不同情况不同分析!

网友:
我就打一个比方,检测很薄的物体的硬度和检测很厚的物体硬度时候呢??厚的物体你可以用直接那个1.25的钢球压入,那薄的物体呢?你一压入就报废啦。还有,橡胶的硬度呢?能不能用钢球压入?现在明白为什么要引入不同的硬度了吧

楼主:
嗯  大家说的道理我都知道,只是平常不大用偶尔用用所以分辨起来比较困难些

网友:
大概的适用范围我可以简单说说:(几者之间有一个推荐的转换标准)
布氏硬度:常用在低硬度的情况,如调质、正火等等(一般在300HBW一下使用)
洛氏硬度:一般用在高硬度的时候,如一些表面感应淬火、渗碳淬火件、(中低温回火了)
维氏硬度:常用在表面硬化材料,但硬化层较浅的时候,如渗氮处理、QPQ、激光淬火等等。
还有一种里氏硬度计:便携的比较多,主要是为了测量方便,但需要事先校准,不然精度有可能出现偏差。
上面之间的关系大概是  HRC≈10HBW≈10HV,国家有标准换算表格,

网友:
这都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