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 缓冲块变形

楼主(2013-01-31):
大致的尺寸如图,作为丝杠缓冲块使用的。
加工后变形,开口和孔都对不上。
这个形状的尼龙6加工变形可以理解。
那对于这个零件,不改变外形的前提下。
如果换材料,是材料问题,还可以用什么材料。
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加工顺序,应该怎么加工。

补充内容 (2013-1-31 12:54):
想问下如果加工这个,是买的棒料先车外圆,再车内圆,再钻孔,再切开吗?
能不能先下料车内圆,再切开,再车外圆,最后钻孔。

网友:
用薄的刀切开就行,不用搞成这样子吧

网友A:
是否可以先做一个小点的孔,然后切开,放掉应力后,再做精加工,和开口,外圆,内孔余量稍多些

网友B:
借问一下尼龙材料是不是有缓冲作用啊?

网友C:
缓冲用聚氨酯比较好吧
不过聚氨酯加工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先做一个小点的孔,然后切开,放掉应力后,再做精加工,和开口,外圆,内孔余量稍多些

就是图示的变形的位置,直接缩到快连接到一起了。
零件都变成瘪的了。不能安装,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想退货也不能退
加工顺序能再说哈不,理解不是很清楚,小孔开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冲用聚氨酯比较好吧
不过聚氨酯加工更麻烦

以前都是用的这种材料,但是是封闭的,没这种问题。
现在安装方式改变,必须要开个口、但是老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问一下尼龙材料是不是有缓冲作用啊?

只是为了铁与铁的碰撞,装上去变成尼龙块和尼龙块的碰撞。丝杠都用这个吧。

网友:
车床先做到位,放铝板上压住先打孔,然后打孔的地方打对应螺丝孔在下面铝板上,再上紧螺丝,然后把那块切掉

网友D:
不知你的供应商是怎么做的,我们外发加工的都没有问题。想想先是车外型,打孔,最后切开。虽然切开后会有变形,倒不至对不上螺孔。材料就是通常讲的弹弓胶,优力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的供应商是怎么做的,我们外发加工的都没有问题。想想先是车外型,打孔,最后切开。虽然切开后会有变 ...

上网查了下优力胶聚氨酯PU弹性体,塑料这东西太复杂了
那优力胶和尼龙这两种材料对这个零件来说会不会就是变形的关键?
这种材料好弄不,好弄个的话下次换这种材料试试。

网友(点评):
聚酰胺俗称尼龙(Nylon),英文名称Polyamide(简称PA),是分子主链上含有重复酰胺基团—[NHCO]—的热塑性树脂总称。包括脂肪族PA,脂肪—芳香族PA和芳香族PA。其中,脂肪族PA品种多,产量大,应用广泛, 优力胶就

网友(点评):
优力胶就是聚氨酯PU弹性体,是一种具有强度好,压缩变形小。介于塑料和橡胶之间的一种新型材料,具有塑料的刚性,又有橡胶的弹性。是目前用的比较广泛的,替代橡胶。优力胶是聚氨酯棒/板的另一种叫法而已。

网友:
即便加工的时候不变形 工作中不会变形么

网友:
尤力胶就可以吧,加工完,不用开槽锯个缝就行了,效果不错

网友:
1、一般来说丝杠缓冲用聚氨酯(视负载多少选择硬度)的多一点
2、这个变形主要是加工的时候装夹不合理造成的,加工厂在切开时肯定夹住外圆了,如果压住再切应该会好点。
3、楼主由没开口到开口的设计,应该是丝杆装配好后再加这个缓冲块,所以开了个口。。。是吧?

网友(点评):
是的啊。现在是调好丝杠再挂上去。所以空间很小,变形小直接撬下开口还能,变形大撬都没法撬

网友(点评):
所以说你可以换材料(PU)试试啊,这个材料弄回来自己弄那个开口都可以(就是会糙点),这个 材料及时加工出来开口变形缩了,你撬开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点评):
用聚氨酯材料,可以不用螺丝固定它了,可以直接粘在轴承支架的端面上,甚至不用管它,自由状态也可以。

网友:
用聚氨酯橡胶比较好

网友:
丝杠用它?

网友:
尼龙材料是不是有缓冲作用啊?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塑料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示的变形的位置,直接缩到快连接到一起了。
零件都变成瘪的了。不能安装,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想 ...

呵呵,我以为会弹开呢,原来是缩回去了。我的思路是先光两端面,孔、外圆留余量(大于变形量),然后开槽(槽大于变形量,小于最终尺寸),然后找正做均布孔,装夹尽量压端面,减少变形,然后上车床以均布孔定位和压紧加工外圆孔至图纸尺寸,最后上铣床以同样方式装夹铣开口槽到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