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电器件发热量,怎么算需不需要风扇和电器件之间间隔距离

楼主(2013-01-31):
如题

网友A:
一般如果是功率管什么的   内部都有结温的   不能超过   可以看看管壳的热阻   找本功率电子技术的书或者开关电源的书都会讲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如果是功率管什么的   内部都有结温的   不能超过   可以看看管壳的热阻   找本功率电子技术的书或者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