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CAD的大侠,请进来帮助我一下

楼主(2013-01-31):
大侠们好,我作图用清华天河PCCAD,现在遇到个问题,我作好图,图里面有明细表,作好图后保存好。后面因为要修改,就再打开这张图,发现文件损坏,使用修复功能修复图纸。进去修改明细,当我双击现有序号的时候,被双击的现有序号变小了10倍左右,怎么回事啊。我增加个序号,也是比原来序号小10倍左右。我的意思是,图形被修复后,再生成的明细的序号比修复前小了10倍,怎么回事啊?

大侠们,有想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把邮箱给我,我发个你们看下文件

楼主:
用PCCAD的人太少了吗?还是说大家用都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图纸比例有没有改变?

网友(点评):
没有,你也用PCCAD吗?要是的话,你试一下,新建个图版,添加个图框,随便拉一个序号,保存。然后修复这张图纸一下,你再进这张图纸看下,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情况。

网友(点评):
我怎么也弄不坏文件,然后也不能恢复打开了

网友(点评):
文件损坏是偶然事件,好的图纸你也可以修复啊,修复后就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我用得是PCCAD2008

网友A:
要不发过来看看

网友(点评):
邮箱给我,给你发个

网友:
重新插入图框,序号比例就会变为现有图框的比例了

网友(点评):
试过此方法,没有用

网友B:
上面的情况都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你可以试试。就是你图纸默认的标注样式的比例被你改动了,因为序号的字体大小事根据你的当前标准样式来的,如果是这个问题,你改好以后,把所有的序号重新双击一遍。

网友(点评):
看了,标注比例没改变,我从新标注的字高,和前面的是一样的,大事序号就不同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你是新安装的这个版本的,还是一直在用突然出现的问题!本人是经常买盘。发现好的版本就“随身携带”。一直用。目前用2008。2012没有找到64位滴。建议重装。

网友(点评):
以前没碰到过文件损坏,恢复后,要改图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情况都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你可以试试。就是你图纸默认的标注样式的比例被你改动了,因为序号的字 ...

你先把图纸清理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当前样式,再不行,你把图纸发过来,我看看

网友(点评):
邮箱给我,我给你发个,看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给你发了,你看下

网友:
肯定是你自己随意缩放图框造成。。

网友:
重新生成一个序号,再用格式刷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发过来看看

feng959688@163.com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bug,我前段时间也经常出现这类问题,例如图号编辑明细表不会一起变化、明细表内容无法编辑等。后来改了版本2010就没这个问题了!建议你也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用了PCCAD2004修复了文件,序号没有变化,楼主要不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也中枪啦!过去画的图图面上只有序号,编辑明细表中啥都没有了。我是将xp中画的图,移动到win7了。是不是好多参数没有带出来呀!或者是显现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了,问题解决了,图纸修复后,会把默认的标注改掉了,比如PCCAD默认标注是TH-GBDIM,修复后改成了Standard,所以序号变了(特别感谢xxjjqq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