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线画起来的内部两条支柱,这两种结构,那种想能更好?

楼主(2013-01-31):
用黑线画起来的内部两条支柱,这两种结构,那种想能更好?

网友A:
个人觉得上面那个结构强度好点看你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上面那个结构强度好点看你做什么用的

这个是用于安放电机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焊接的,第一种结构应该稳定性好点也方便点位

楼主: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还是想问问各位大侠的意见,因为刚刚从事这个行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网友B:
第二图应该是把机架填到大框架里,再焊接,这种强度大些。但是焊接不方便。如果电机重量不大,还是选择方便焊接的第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应该是把机架填到大框架里,再焊接,这种强度大些。但是焊接不方便。如果电机重量不大,还是选择方便 ...

电机重量:175KG,45KW,
从结构方面来看,那种更好?

网友C:
第一种好

网友:
因为第一种两根柱子形成一个整体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好

谢谢!

网友:
第一种右边强度高
第二种左边强度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知道自己要用那种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第二种在根部加个加强筋应该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在根部加个加强筋应该也问题不大!

恩,  这个不错,把这个给忘了,呵呵

网友:
第二种更结实吧,我觉得,如果电机的话,不是还有固定螺母的么。。。

网友:
盒形件肯定比敞口的结构强度要号,所以感觉上面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