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仪器 可以测量这针的针尖的斜面角度

楼主(2013-01-31):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

有什么仪器 可以测量这针的针尖的斜面角度

网友:
做牙模,切片,投影仪。

网友:
做个简单的几何计算量下长度就出来了

网友A:
万能角度尺   不能量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个,看看能解决不能。

网友:
万能角度尺、正弦尺、万能工具显微镜、三坐标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角度尺   不能量吗?

怎么夹呢

网友:
普通投影仪就可以,如果粗略测量就用角度尺就可以!

网友:
用轮廓测量仪检测,有兴趣可以联系我,359910641

网友:
楼主的工件有多大尺寸?小型零件用非接触式测量方法,大一点的零件用接触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