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润滑剂干攻丝现在有什么可行的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3-01-31):
加工对象为刹车盘,材质为墨铸铁G300;攻丝螺纹深度15mm~30mm不等;每个工件孔数为10~12个,设备为加工中心,目前攻丝的最高转速为600~800转/分;冷却方式为润滑油冷却或攻丝油冷却;加工的工件多为通孔,少数盲孔型号,攻丝深度为25mm~35mm不等。现在用的是哈量成量的高速钢丝锥。
如果想不用冷却液,直接攻丝,成本又不会太高的,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请教高人。

网友:
不冷却,散热如何解决?温度高了,刀具的刚性自然就差了,寿命就会不好。

楼主:
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企业工厂都想发展自已的路,肯定是有客观条件要求才会出现各种想法。。。我们公司出口占多数,要求工件表面要干净,润滑剂太污染。

网友:
做清洗不可以吗?

网友:
球墨铸铁中的石墨体本身就是润滑剂,不用润滑液干攻丝是可以的,冷却可以用风冷。“攻丝的最高转速为600~800转/分”是否太高了点?刹车盘加油是否留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