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阀门机床(水车式的),求助

楼主(2013-01-31):
各位前辈有没有做过阀门机床(水车式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能否不吝赐教!

网友:
     不论是哪种阀门,阀体的加工都较为复杂费工,也是决定阀门制造能力和水平的关键件。批量加工时我以往的选择是两个原则,月产三两万件的,用六角车或简易数控车工艺。批量较大的,采用回转圆盘式组合机床,效率很高,加工冷热水阀门阀体(压铸毛坯),扩孔、平底,钻几个位置孔、攻丝,一分钟一件。设备属于组合机床类,以大连组合机床厂种类与型号规格最齐全,还可根据用户需要设计。另外上海仪表机床厂原来也做过,我厂订做了两台钻绞镗系列,型号YDZT8-800/2100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只是不知现在还做不做了。这类设备我们有几十年的使用经验,总的感觉是,不说整机的设计和制造,单单工装夹具的设计和调试,即使使用经验很丰富的技术人员,要更换一种新零件都非易事。如要制造,没有很深厚的技术积淀,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以上一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前辈果然是专家,谢谢指教。我们之前做过一种四工位的机床(转盘式的),就是打孔,铰孔和公司,我们用的是成型刀,现在这种机床销路不好了,我们现在想做加工三通的机床,有许多技术难题啊!

网友(点评):
三通加工,也只是增加一个180°转位机构,没什么难的。

网友A:
生产阀门专机的竖放转盘如同农村水车外观,有11到13个动力头,可进行钻孔,扩孔,拉槽,攻丝等,每次可装11-12个工件,大约6秒一件,台湾有产,在上海有分厂,价格200万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阀门专机的竖放转盘如同农村水车外观,有11到13个动力头,可进行钻孔,扩孔,拉槽,攻丝等,每次可装11 ...

是的,台湾的好像也是仿德国的,我看过一台德国进口的,很震撼!

网友(2013-11-25):
没有详细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