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对焊接的影响

楼主(2013-01-31):
     现在很多产品由于需要机加,同时还需要焊接,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侠对热处理对焊接的影响有过研究。例如:45号钢,一般供货状态下是硬度HRC20左右,但是我把材料调质到HRC30甚至HRC50以后,对焊接有影响不?本人是学焊接的,在学习过程中,找过不少资料,都只有资料提到通过热处理改变材料的切屑性等机加性能,没有提到改变焊接性。同时在判断一个材料的可焊性时一般是以碳当量为依据,而热处理不改变材料的化学成分,所以我个人认为,热处理对材料的焊接性能影响不大,不知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教啊,谢谢

网友A:
我对焊接与热处理不是很在行,但是我想说下我的看法。焊接为何产生应力?其中有个原因是,焊缝收缩过程中,受到了阻碍产生了应力。应力产生就可能导致裂纹,那如果经热处理后所要焊接的地方或者周围硬度上升了,它的韧性下降了。在焊缝收缩过程中会不会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呢?以在下的愚见,会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焊接与热处理不是很在行,但是我想说下我的看法。焊接为何产生应力?其中有个原因是,焊缝收缩过程中, ...

谢谢大侠,您的意思是热处理改变了材料的硬度,韧性等机械性能后,在非自由收缩的情况下,焊缝的残余应力会有变化。这个我认为也是对的,呵呵。。。

网友:
没有,哪位大侠能给详解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知你是怎么做的工艺,调质过后再焊接,那试问调质还有什么用;我们都知道焊接也相当于一次热处理。或者是你这材料用在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另说了。

网友(2013-04-07):
热处理后{不淬火,渗碳,渗氮}。虽然含碳量没有改变,但金属的金相组织发生改变。对焊接有影响。

网友(2013-09-04):
我认为热处理后的焊件有两方面对焊接性有很大影响:1,金相组织----材料的显微组织对焊缝的组织和性能有直接影响这毫无疑问。2,焊件的刚性(硬度)------它对焊接完的焊件内应力大小关系重大,而内应力是焊件应该尽量避免的。

网友(2013-12-16):
碳含量不变 可是金相组织变啦 不同的金相组织焊接性能肯定不一样啦!珠光体明显优于马氏体

网友(2014-03-19):
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