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的剪切力方向如何判断

楼主(2013-01-31):
大家好 想问下 剪切力的方向是怎么判断的, 为什么 第一段RA有负号 最后一段RB 没有负号了呢

楼主:
能来个人解答下么 看不起这问题么

网友A:
首先杆必须平衡,才有你以下罗列的三个等式,为什么A-C端的剪力是负的RA ?很简单啊,在A-C端中间任何一处剖开,只看A-C段,右侧就不看了,列平衡方程:假设剪力F与图示RA方向相同,得:F+RA=0,即:剪力F=-RA,符号是表示剪力方向与图示RA方向相反,很简单的材料力学题啊!

网友(点评):
为啥要“假设剪力F与图示RA方向相同”,假设相反行不行?

网友:
你分析的是截面右边的受力。

网友:
似懂!楼梯?

网友(2013-03-14):
我觉得您应该看下材料力学,基本的剪力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杆必须平衡,才有你以下罗列的三个等式,为什么A-C端的剪力是负的RA ?很简单啊,在A-C端中间任何一处剖 ...

肯定可以啊,但你要规定上下的其中一个方向为基准啊!拿最终算的结果方向与你假定的基准比较就OK了!初中物理基本常识啊!呵呵

网友:
正负只是方向的问题,说明他俩是相反的

网友:
约定顺时针为正,逆为负,看看书吧

网友:
顺时针方向为正,逆时针方向为负